[照明] 拆个9.5包邮的感应头灯并测评

楼主(2022-09-29):
拼夕夕9.5包邮的感应头灯,最近厂里夜班需要用一下,手套脏了又不想把污泥弄到灯具上,所以感应灯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这种灯拼夕夕上特别多,随便一搜就看得到,别信它的这些款式选项,没用,我看了评论里有低配高配一样买一个拆机的图,电路板和电池大小一模一样,这所有型号全是一种,商家刻意标不同高中低配,忽悠智商税,因为总有人觉得贵一点肯定好,但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这样。

这头灯有红色驱蚊灯(钓鱼佬狂喜),和白色照明灯,白色灯有强中弱三挡选择,充电时红色指示灯,很常见的type c充电口,感应模式时蓝色灯,

4颗螺丝很容易拆下,直接开盖。

我原以为后面这个小盒子是空的,原来电池还是有这么大的,得放后面。看体积有个300mAh左右,是裸电芯,没有保护板,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后续会讲它。

电路板上就2个芯片,一个大8脚,一个小6脚,大8脚被磨了字,表面上看起来,感觉大8脚是常见的4056充电管理,小6脚就是锂电池保护芯片。

但实际吧,我查了下,这个疑似电池保护的57B4

它实际上是tp4057充电管理芯片,有点奇怪,没必要弄2个管理吧?考虑到这个灯有强中弱和感应及非感应功能,这可能是个逻辑芯片?技术核心?所以才磨了字。

灯珠很常见的小led,左边是红灯,不知道功率多大。

电路板背面除了按钮和充电开机指示灯外啥都没有。

充电测试,我之前有个4块钱买的头灯,充电居然无法限制电压,会给你充到5v,放电会一直放,直到电池饿死。这个充电时红灯,充满绿灯,我一直在检测电压,超过4.23v后,估计是4.24v左右就停了,还可以,精准,当然我认为最佳的停止电压能够在4.15v或者4.17v就好了,我有个充电宝就是4.18v停止充电。

因为对于三元锂来说,室温下,4.16-4.17v就已经满了,实际上4.200v算是电池的极限电压,哪怕超了一点点,电解质就在开始分解产气了,只是非常微弱罢了,一般超过4.3v后才会明早分解产气,对于软包电芯,甚至这样充一次,就会肉眼可见的鼓气了,长期以往,就是俗称的鼓包怀孕。

然后测试放电时间,以及它又没有欠压保护?我怀疑它没有,因为如果那个6脚芯片是充电管理,8脚芯片是逻辑芯片,那么是不可能欠压保护的,最后会把电芯放电到饿死。从19:59也就是8点开始放电。

强光档和红光全亮,开机半小时后,最烫的是led灯48度,这个很正常,并且对led来说算低温了,不过还有一个烫的就是这个控制灯电路的开关管,47度,有点高了。

我记录了几小时,在22:56也就是11点钟时,电压跌到了3.16v,灯已经不怎么亮了,可以说电池已经没电了,一般三元锂电池保护板会在2.75v左右保护,但是随着继续放电,灯越来越暗淡,我感觉不太妙,到了11点半,电压已经跌到了2.5v,此时灯几乎没亮度了,还不如手机屏幕亮,于是我结束了实验,看样子这东西确实没有电池保护芯片,并且由于电池没有保护板,若开灯忘了关,会把电池彻底放干,或者跌到1.6v左右。

看来后续得自己加保护板,或者换个带保护板的电芯才可靠,当然了,有人会说9.5包邮要啥自行车,但我倒觉得这种基本问题就不应该忽视。

最后看看彻底放干电后的充电情况如何?充电时5v0.5A,2.59w,此刻电池电压2.5v左右,上面知道了这个57B4充电芯片最大电流800mA,算下来差不多,效率不太高。

充了10分钟,果然,由于效率低,发热很严重,充电芯片有82度,不是太秒,影响寿命是肯定有的,总之9.5包邮嘛,也就这样了,别指望给你用低内阻芯片。

好了,结束,谢谢

网友A:
评测的很详细,热成像仪好评!

这个灯前两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里好像有八块来钱的,不知道一不一样。

网友:
不折腾不 数码人{:0

网友B:
芯片级的评测

网友C:
性价比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测的很详细,热成像仪好评!

这个灯前两天在咱论坛数码值得买里好像有八块来钱的,不知道一不一样。 ...

伤心,我买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级的评测

谢谢,谢谢

网友:
夹帽沿上不怕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还可以

迷你小巧,还是不错的,至于过放电保护,这个灯其实低于3v就明显暗淡了,已经可以说是无法正常照明的程度了,提醒人该对它充电

网友D: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那些标识19999K,39999K,59999K,79999K,99999K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五个九,纯金的?有的还电器上标识999999W,充电宝上标9999999mAh,人家说是型号,这难道是障眼法,蒙你一下子。

网友:
这么便宜厂家怎么能赚了钱啊。

网友:
好详细的数据表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那些标识19999K,39999K,59999K,79999K,99999K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五个九,纯金的? ...

就是纯粹是一种销售方式,因为人们总觉得便宜没好货,贵点肯定自有它的好处。但要看场合。我一开始都想买最贵那个,反正多不了两块钱,但仔细思考并结合评论,就猜到了多半都是一个模样的东西。就像上个月我挑选盖格计数器时,看到有个仪器,参数表里三者的精度灵敏度都一样,就是橙,蓝,红三种皮的区别,价格悬差一百块,我问商家是不是换皮的马甲机?对方已读不回。拼夕夕上这种案例特别多,就恶心人

网友E:
几块钱还要什么保护都到位,是不可能的吧。
灯暗了就知道要充电了。

网友:
楼主这热成像仪怎么这么清晰

网友:
遇到过,有的商家只卖货不回复。

网友:
评测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还要什么保护都到位,是不可能的吧。
灯暗了就知道要充电了。

虽然但是,电池保护芯片是很基本的吧,这都不设计就是厂家态度不合理了。虽然亮度暗淡了是可以提醒人们该充电,但若开了灯就丢那睡觉去了忘了关,一晚上就电池饿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