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默生立体声钟控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2-09-29):
一个爱默生的钟控收音机,好像是立体声的,外观造型很新颖像个收录机,但是只有收音功能:

两端的防尘网罩看起来是喇叭:

防尘罩的固定塑料圈:

拆开外壳:

原来以为是喇叭的地方其实是装饰性的网罩,里面是堵死的塑料并没有喇叭:

把电路板拆下,原来喇叭是在正面而不是侧面看似喇叭防尘网罩的那里:

喇叭就用热熔胶固定,很山寨的做法:

电路板的焊接面上有个LED数码管,显示时间和闹钟定时:

电路板的焊接面中间是时钟电路,没有晶振,应该是用交流电频率做基准的,W8560应该是某个公司山寨仿造的日本三洋LM8560交流电LED时钟电路,所以不需要晶振:

收音部分有两个晶体管和一个芯片以及几个中周,很古老的超外差模拟接收电路,那两个晶体管应该是FM调频的高放和本振混频:

收音芯片是韩国大宇的DBL1011:

这个芯片能查到资料,看它的框图应该是大宇山寨东芝的TA7640,和TA7640的电路结构是一样的:

电路板上还有一个单列直插的芯片,看不清型号,猜测是大宇山寨东芝的FM立体声解码芯片,立体声的LED钟控收音机比较少见:

拆完的全家福:

这货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在东亚的电子厂代工的低端产品,外形新颖但是做工很一般,挂爱默生的牌子可能只是爱默生的客户赠品而已。

网友A:
除了外形,内部好像没什么亮点

网友:
没看到晶振

网友:
看起来喇叭像是靠胶水固定的。

网友:
爱默生,可能是爱迪生弟弟创立的公司

网友B:
喇叭好像生锈了,还是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好像生锈了,还是胶水?

是固定用的胶水

网友C:
有变压器,看来能接220V的。

网友:
做工不错,我超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变压器,看来能接220V的。

必需接交流电,LED显示很费电,用电池的话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外形很特别,内部有点普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外形,内部好像没什么亮点

还有牌子

网友D:
这个做工不太好,不值得收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做工不太好,不值得收藏啊

没收藏,拆成零件了。

网友E:
好多年没有听收音机了,我想知道现在还有中波电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年没有听收音机了,我想知道现在还有中波电台了吗?

省台中央台还是有中波的,不过功率比以前小了。

网友:
国内代工的东西

网友:
外形真的很特别少见

网友:
网罩其实是护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