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组装电池加装平衡充电线3A电流独立充

楼主(2022-09-29):
刚自己组了一块牧田口厚电。
10芯,5串2并。
加装模型用平衡充电线,用模型专用UNA6,6路独立平衡充充电,电流0.1到6A可调,怕平衡线受不了,一般设置3A电流充电。
独立平衡充,可以独立互不影响的监控每节电池,让每节电池都充到4.2v,无论电池体质内阻容量如何。
UNA6充电器停产了,十几年前就买了,现在是UNA9,或者BC168充电器。
是正真意义上的“独立”“平衡”充电器

网友:
充电器不错,改装也很到位

网友:
充电器不错,电池也改的很好

网友:
这平衡充,多少钱一个呀?

网友:
刚查了下,400多呢?小贵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好电池不用均衡
坏电池均衡了也是白瞎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这么多组独立充电

网友:
充电器不错,手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电池不用均衡
坏电池均衡了也是白瞎

确实是,好电池也有体质差别,无非是很好的可以循环几百个,差一点的循环一百来或者几十次就出现差的那颗慢慢变差。在怎么一致性好,也总有相对不好的。
本来一个在好的电池如果可以循环200次,如果用均衡充,可以提高寿命多循环很多。
你说的是两个极端,现实是大部分电池都在不好不差之间。
用均衡充 可以大大延长使用寿命,而不是因为一节而报废整组。
而且这个也保留原来的充电口,基本是原来充电器充个十个循环,用均衡充充一次,即可以了解健康状态,也可以给“饿”的那节电池补电。不会出现“饿”的那节电池影响整块电池组。

网友B:
这个充电器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充电器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十来年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B6平衡充,不过一般都是用自己组的索尼大法平衡充。自己组的插上就行不需要别的操作

网友:
我给电动自行车电池设计了一个并充串用的结构。

网友C: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米沃奇,博世12v连保护板都不用,靠开关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不需要均衡,米沃奇,博世12v连保护板都不用,靠开关截止电压

嗯,太贵了,不舍得买,自己又不是没那个技术,没事喜欢鼓捣折腾。
我得伟的电池我也加过平衡,后来发现一直在用,没有不平衡,就把平衡线剪刀减掉了。
其实好电池相对来说就是一致性更好,但是用久了例如两百循环了,总有差的体质的会慢慢越来越差,国外直接就换新了,整组就变成洋垃圾了。如果用均衡充,十来个普通充循环后在用均衡充维护一下,给那个差的电池补电到满,是可以大大增加整组电池的寿命的。

网友D:
UNA6是每路最大8A充电吧,难道你这个版本的老款最大只有6A?反正我的是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A6是每路最大8A充电吧,难道你这个版本的老款最大只有6A?反正我的是8A。

嗯我是第一版最老的版本,当年在5imx论坛潜水看有介绍发布没多久就买了。只能到6A。涂装和你说过都有一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是第一版最老的版本,当年在5imx论坛潜水看有介绍发布没多久就买了。只能到6A。涂装和你说过都有一些 ...

原来如此,仔细看了一下,你这版本的还无法连接充电保姆,平衡充+充电保姆好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