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SEIKO GP501W时钟

楼主(2022-09-29):
直接全家福粉墨登场
液晶显示屏

线路板

板上的8脚芯片加放大镜的效果

这个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

这个无需多言,GPS天线

看看牛屎芯片,晶振是大真空。不用东换西换了。

湿度,温度传感器。

装起来

来自天空的力量,对时不受地域限制!可以设各种时区。

真是威水!
右上角卫星图标上,有两个圈代表24小时内卫星授时。只有一个圈代表6天内卫星授时。无圈只剩卫星标志代表6天以上授时。

电池很耐用,4年了没换过电池,和说明书上的每年多一些换一次严重不符。
这个时钟估计很耐用。

网友:
个头还真不小呢。

网友A:
换个8025T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8025T就完美了

这个应该不用魔改,自带GPS模块,应该有自动对时功能!

网友B:
大屏还不错,在室内GPS能说到信号吗

网友C:
很多坛友看到钟就要改8025,那是对一般货而言的。
这个本身用的晶振应该就很好,还有自动授时,完全不用狗尾续貂搞个8025。
按照背面的价签,即便是现在的汇率也是700+RMB,这个价格可以随便堆料了。

网友:
日文星期有点意思,金木水火土日月

网友:
这玩意估计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没必要换东西,每天根据GPS授时,很准的

网友:
估计挺贵的,还有卫星对时间模块。几年前我见过,耳机线模拟电波钟对时软件,可以应付室内没信号。楼主的得买gps等信号放大器对时,要求不高等误差变大,补偿两三分钟调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还不错,在室内GPS能说到信号吗

一直都在室内桌面使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坛友看到钟就要改8025,那是对一般货而言的。
这个本身用的晶振应该就很好,还有自动授时,完全不用狗 ...

汇率都估到我差不多的入手价,真佩服。

网友:
功能高端货!不错!

网友:
耐操电池省电了,带个夜光按键更好

网友:
定时到窗台,收收GPS就好了。
GPS那时间是绝对精准的,
毕竟他是用时间来算空间来定位的。

网友:
这里是8025神坛,楼主拆机显摆又不上8025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
楼主拆机显摆,看看  还是谢谢LZ分享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这不错,还挺省电

网友:
这都卫星授时了,时间不会不准,不过价格也很美丽,还是国产的电波钟便宜一些,时间又准

网友:
GPS的桌面台钟,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