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求开卡

楼主(2022-09-29):
淘了个电子垃圾把我原来好的ssd弄坏了,现在系统识别1g还不能初使化,当时看到三星贴了金胜的标,插过下图的msatat转usb后就不能使用了,请大佬帮我看看用什么软件开卡,主控是三星,但具体型号看不清,用软件也查不到主控

网友:
三星的主控还想开?看把你能的

直接拆颗粒上其它能开的主控吧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是三星原厂的盘,金胜的标签贴纸肯定也是后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是三星原厂的盘,金胜的标签贴纸肯定也是后贴的

是不是说又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

网友:
换个主控复活,三星这个制程的mlc很耐操

网友:
三星主控开卡是没戏的,有能力的话直接拆颗粒,上其他板子吧

网友:
三星无解 搬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