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上编程器了!飞利浦电动牙刷维修震动弱第三弹:U2/24C01芯片的错乱...

楼主(2022-09-29):
书接前两回,主要介绍了飞利浦电动牙刷导致震动弱的原因,主要有3个:
1.磁铁和转子无间隙,这种情况只要松开两颗螺丝将磁铁间隙分开0.5mm左右就行了。
2.震动马达内部固定钢片金属疲劳导致断裂,这种情况要割开马达外壳,还得有专用配件,不建议维修,直接更换就好。
3.最意想不到的问题,U2芯片里的程序出现丢失或者混乱,导致震动异常。正常震动为250Hz,异常震动为1.8KHz。表现为震动微弱,每30秒提醒那次震动正常。如果你的牙刷和第3条吻合,那就是U2损坏或者程序丢失,U2是一颗SOT23-5封装的24C01 EEPROM。

前几次维修贴链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898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2429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2843-2-1.html

参考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7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44173
https://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21170
https://www.shoudian.org/thread-1526440-1-1.html

首先吹下U2芯片,飞4根线连接CH341A编程器。
注意引脚的定义,前几个参考帖子里说的不是很详细,我画了引脚图,飞线连接就好。

打开CH341A的编程软件,芯片选择24C01,读取,和正确的对比果然乱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EEPROM数据损坏。

正确的数据应该是这个,手动输入并保存为文件。

软件选择擦除,并查空,没问题的话选择正确的数据bin文件,点击自动按钮,写入成功!
最后把U2芯片再次焊接回主板,开机。

熟悉的震感又回来了!

希望这个帖子对大家有些帮助,都能修好自己的电动牙刷。

楼主:
刚刚贴图有个错误,原始错误数据是这张图。

网友A:
掉数据最好把存储器换掉,用大个的飞线即可。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动静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数据最好把存储器换掉,用大个的飞线即可。

淘宝找了一圈,不知道买哪个好,不太好买的样子

网友C:
请问有93系列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了,这动静大了

如果能有更多型号的数据拷贝出来,补全剩余元器件就可以升级为其他型号了

网友D:
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93系列程序

93系列是U3,里面貌似没程序

网友E:
真没想到还有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不错,学习一下

客气了,也是学习的大神的

网友F:
这原程序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原程序出错了?

是的,数据错乱了,重新写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没想到还有这个

实在是想不到,我这个应该全网第三个修这个的教程。

网友G:
又可以放心的嗡嗡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可以放心的嗡嗡嗡了

哈哈哈,很形象

网友:
哪来的固件?

楼主:
有人分享过数据,自己手动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H:
以前见过刷路由器的,现在看见刷牙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见过刷路由器的,现在看见刷牙刷的了。

同样的操作,还能刷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