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压缩机水空调

楼主(2022-09-29):
自己在家闲着拿压缩机做了个水空调,自己循环,储水盒可以结冰,接蒸发器出风温度比进风温度可以低10度,效果还可以,毕竟用的是QD65的微型压缩机。

网友A:
感觉就是做个试验吧,热量没排出去,还在屋子里啊。

网友:
试验性的使用还可以,实际使用估计还得分离才能出效果。

网友:
这也算分体空调

网友:
这成本多少。

网友:
制冷剂是什么

网友B:
水冷机组还是3p以上好,配个大水箱保温,再买个水机。搞完,我干嘛不直接买3p氟机。老家计划大口深水井,配水空调,回水浅一点到回井里,保持深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水冷机组还是3p以上好,配个大水箱保温,再买个水机。搞完,我干嘛不直接买3p氟机。老家计划大口深水井,配 ...

弄两口深水井,距离大一点,一个抽水,一个回水。

网友:
感谢有趣的分项,和奇思妙想

网友:
这个是冰箱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是做个试验吧,热量没排出去,还在屋子里啊。

我也觉得是

网友:
感觉比较高档

网友:
人感觉是凉了,热量没有排除屋外,屋里温度估计不会变化。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个要把热量排到室外才好

网友:
冷热都在屋里循环

网友:
啥原理?压缩机制冷系统降低水温,再混环冷水降低气温?

网友:
都玩到这份上  直接按冰箱管路做个正式空调呗

要是把电机控制、温度控制都加上  就差给遥控器写代码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两口深水井,距离大一点,一个抽水,一个回水。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么就是一口井抽深水回浅水,尽量让地下水平衡状态

网友:
那种 纽圣 空调就是这样的 一个冷水机+两根水管和水箱

网友(2023-08-07):
小型分体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