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860-mc盒子刷完之后上不了网

楼主(2022-09-29):
盒子刷了之后,网络无法连接。
要怎么办才能联网?
盒子是移动的,我现在的宽带是电信的
路由器可以看到这个盒子己联网

网友A:
如果已获取ip还上不去网那改公共DNS就好了。如果无法获取ip就手动固定ip,这种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检测软件是链接运营商服务器的,你移动盒子用在电信网络所以这个检测失败。既然刷机了,安装第三方软件试试能不能看。

网友:
营运商的和自,直接联网是不通的,走的是专用协议,也就是广播协议,这样才能更不卡。

刷机最好刷破解固件或第三方固件,就可以随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检测软件是链接运营商服务器的,你移动盒子用在电信网络所以这个检测失败。既然刷机了,安装第三方软件 ...

就是连不上呀

网友:
功课怎么做的?刷了之后就不能连IPTV了,只能装软件用,就这软件你也信? 到设置里看有线网络,DHCP那里有IP就已经能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已获取ip还上不去网那改公共DNS就好了。如果无法获取ip就手动固定ip,这种是固件的问题。 ...

嗯,正解,设了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