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全新RX8025拆解

楼主(2022-09-29):
     前一阵用天猫红包买了几个全新的RX8025 T,1.6元一个包邮今天才收到。焊上板子测了下电流(坛友说尽量买拆机的,新的价高且仿货较多)67.9ua,以前买的拆机的才1.5ua!索性用风枪把这货拆了看看,手机像素不行拍不清楚,大家将就看。这货有坛友已经拆过了。

网友:
用的什么溶剂?

网友:
这是彻底拆解,直接把芯片拆了

网友:
用的火刑吧

网友:
是不是里面还是一个32.768K晶振

网友:
还是没能看清解剖结构,建议楼主重新来一遍。

网友:
就看个骨灰,什么也看不出了

网友:
不够显微,硅芯没看清

网友A:
假货里面是个晶振?

网友B:
那个测试用的勾叫什么?

网友:
这是拆解还是肢解啊

网友C:
我看见毫秒计时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毫秒计时器了

楼上上次用大锤拆,建议用小锤重新拆一个。

网友D:
以前我测试的一个拆机的8025T,5V供电的时候,也有三几十uA,当然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一点,你这次买的这5个8025,电流都那么大吗?

补充一下,8025T的编码也是7B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测试用的勾叫什么?

就叫测试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货里面是个晶振?

所有的8025里面都有一颗32.768的晶振,然后还有一些外围的电路

网友:
这个是用火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测试的一个拆机的8025T,5V供电的时候,也有三几十uA,当然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一点,你这次买的这5个 ...

三个号一共买了7个,有6个编号一样的电流在68-85ua(正面有个圆圈,圆圈里有HY字符),只有一个像拆机的电流是2.5u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号一共买了7个,有6个编号一样的电流在68-85ua(正面有个圆圈,圆圈里有HY字符),只有一个像拆机的 ...

我说的编码就是芯片右下角的两个字符,你的第一张图里好像都是7B,我前面贴的那个图里编码也是7B

我看了下手里的拆机的8025(AC和T),没有你说的带HY字样的圆圈,只是在那个位置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坑

网友:
应该再用显微镜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