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楼顶捡到一个TCL 油酊,插电没反应,拆开看看

楼主(2022-09-29):
不知道哪个乱扔垃圾,把这玩意儿扔楼顶,好沉的,不知道里面装的啥,插电开机,轻松翻车。拆开看看
第一次见到防倾倒开关,里面没有保险丝,唉不会修了,装回去改天拆了电路板卖废品,这玩意儿太费电了,一小时好几块钱电费。

网友:
如果是发热管没烧,都可以修

网友:
这玩意还是别用

网友:
一般都是温控故障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触控的吗?还带电路板隔离变压器,我家买的都是机械开关控制的。
修这个其实不难,逐级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热转换效率不高。取暖效果不如吹热风的

网友:
电老虎,修不好就拆件

网友:
目测极有可能是玻璃丝管里面的温度保险烧了。

网友:
只要加热器件没坏,可以修,修好后卖价就不一样了

网友:
小空间还好,大空间估计有点费电

网友:
修啊,冬天用来烘衣服不错

网友:
忒费电了,2500W起步,,一直高位运行,不停机也不保温

网友:
看样子挺高端的,修吧,修好自用都很好用的,比空调舒服。

网友:
修好,捐给欧洲。比那帮欧洲白人发抖取暖强得多。

网友:
这电路板在里面有点受不了啊

网友:
开这玩意真的不如开空调,卫生间用也不方便

网友:
要是加热器件没坏,可以用机械开关替代电控部分,无非是调个高低温。

网友:
这个除了给特别湿的物品烘干,取暖还是空调好。

网友:
空调制冷,油汀制热

网友:
我也是被这个玩意的耗电给吓退的,买来很少用的,除非冻的难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