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爱华HS-PX610,更换皮带和电容

楼主(2022-09-29):
一台爱华AIWA PX610磁带随身听,外观还不错,机器通电,按播放通电但是没有反应,估计皮带挂了,这个机型据说也是爱华的好声机,两段DSL调节,波浪磁头。先拆开看看,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怎么样,有没有颤音

网友:
一个时代的辉煌,那时候很喜欢这些播放器,一节电池可听好几本磁带

网友:
比以前那种上两节5号电池的高级多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几+年前的最爱。

网友:
尽管是单放机,当年也是买不起的哇

楼主好手艺

网友:
正品爱华随身听,做工不错。

网友:
比较高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有没有颤音

机芯比较新,压带轮也没有压痕,播放很顺畅

网友:
AIWA是不是关门了,近几年没见广告和新产品了!

网友:
一个时代的辉煌

网友:
在物种被MP3干掉了

网友:
可以可以 不错不错 铜轮轮

网友B:
是黄铜分轮么?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高端产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黄铜分轮么?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是的.................

网友:
怀旧的意义就是回忆与定期打理、把玩抚摸

网友:
好手艺  我有px610 、710 、p75  等有空打理  机芯是一样的

网友:
机器保存的成色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