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让灯具延长寿命,节约能耗,GUJIA DZZM LED光源模组

楼主(2022-09-29):
好多led灯板都是被热死的。
这个10厘米见方的小板,号称36w,实际22w,但是发热量超级大,烫手。拆开看看改造一下。

拆开看看主板

百度了一下芯片参数。
去掉了一个芯片的检测电阻。
只让一路供电。功率下降到10w,灯板发热降低不少。虽然亮度低了,但是在接受范围。

这种灯具芯片,用手机拍照有频闪。

网友:
亮度不够眼睛废了

网友:
调低的有点多了

网友:
怎么改的这个

网友:
LED减流最好,

网友:
最近撸了三个同款,雷xxx牌子的。原来的灯是十个led灯条,坏掉之后换成了这个,看看能坚持多久吧。  原来的灯条半年不到就g了

网友:
再找些机箱电源等拆的废旧高压电容器,整流桥和NTC软启动电阻,加上后可以减小频闪。

网友:
这种一般18w差不多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啊,是不是会变暗很多啊?

网友:
再加个大滤波电容,这样闪烁好点

网友:
感觉功率降得有点多了。

网友:
单芯片高压恒流,这芯片过热了的话,也会自己降功率的,楼主这样改的话,估计能多撑一些时日,还是会过热烧毁,这个灯板设计就是磁吸的,散热不良,容易烧毁

网友:
老款不带安全门就这点好处,其它地方还是得有安全门

网友:
大功率也用线性恒流

网友:
节能标兵啊,已经够省电了

网友:
这直接砍一半多,亮度太低了吧,起码要弄18W的样子才能照亮房间吧,10瓦照着很暗的感觉

网友:
现在的太便宜了,无所谓了。

网友:
LED减流最好

网友:
粗制烂造的LED灯就是这样的。才几块钱,想想看。电流减少,一般10W左右。就可能 了。

网友:
看来这年代电容比芯片贵,电容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