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太阳能板的应用

楼主(2022-09-29):
买了十块这种小板,卖家说有6v180mA,选了一片小电流的装在LED灯下测试用,灯大约是20W左右吧,电流有17mA,测一些LED灯珠3v-6v没问题,平时也可以充充电。简单做一下实验也不错的

网友:
功率不大,供LED还是不错的。

网友:
内阻超级大的电池

网友A: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

网友:
并联或串联使用。

网友:
白天亮,晚上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

测6V灯珠就不能测了

楼主:
只要你开灯就会亮,哈哈哈

网友:
有灯照着呢!哈哈哈

网友:
不知道价格和这功率匹配不

网友:
手套有些太阳能板,小的,比指头大个3倍左右,一直想做点什么

网友:
另类的测试LD电源,创意不错!

网友:
不错 我也有一个板子闲置

网友B:
楼主照片拍的不清楚,但是感觉这样的太阳能板不常见,不是滴胶版,也不像共享单车上那种板,也不像那种常见的单晶、多晶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照片拍的不清楚,但是感觉这样的太阳能板不常见,不是滴胶版,也不像共享单车上那种板,也不像那种常见 ...

这样的板某鱼多的是,去搜索一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照片拍的不清楚,但是感觉这样的太阳能板不常见,不是滴胶版,也不像共享单车上那种板,也不像那种常见 ...

是这种,记错了是6V200mA

网友:
指标不错三串两并放车顶可以保证长期停放不亏电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好用的吧,

网友:
同样方法用硬盘磁铁固定工具的,简单方便。

网友:
闻西兄,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