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两个气缸

楼主(2022-09-29):
没啥拆了 拿气缸下手吧!

这玩意儿结构很简单的

使用一个换向阀就可以控制

结构简单 拆的时候更简单
拆掉端盖上的几个螺丝就可以了

活塞 用一个螺杆固定在活塞杆上 上面的导向环脱落了 没拍到

全部零件

一不小心 拆了一堆

另外收获氩气减压阀一个 这个是好的

二氧化碳减压阀一个 阀体是好的 加热器没电源 不知道好坏

网友:
楼主收废品啊?这么多东西可以拆。

网友A:
我看到了下集预告啊

网友:
仓库里面快要堆不下了。。。。

网友B:
这玩意应该还有个检测的玩意,用于检测这玩意是否开关到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下集预告啊

下集你想看拆啥?

网友:
又是大丰收啊

网友:
拆个破烂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气缸内部构造,谢谢!

网友:
经常用,还真没拆过。

网友:
我这里一堆新的,烂仓库里了

网友:
气缸可以折腾个气动快速台钳,夹持力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应该还有个检测的玩意,用于检测这玩意是否开关到位了...

没有 有也是单独外置的

网友:
楼主能拆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拆的到位,讲的清楚!

网友:
拆拆拆是一种好习惯

网友:
拆拆,不拆还没看的了!
好好洗手,好好吃饭

网友:
在厂里最烦的就是遇到这种气缸的磁环变动位置,明明每次都是伸缩到同样的位置,但磁环的位置一会儿往外挪了一点,一会儿又往内挪了一点,导致要不断的去拆下磁感应开关,跟着挪位置,用一会儿就又感应不到磁环了,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