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修复艾石头FE87键盘,清洗、换轴、换帽,这套键帽三十块咧

楼主(2022-09-29):
偶尔翻出来前阵儿京东买的艾石头FE87,鼓捣两下,觉得虽然比不上RK的R87,不过在百元内(99元)也算一款不错的了,手感和大键都还可以接受。
于是翻翻闲鱼,准备收一个二手的继续折腾玩一下,所以有了下面这个(30块钱收的)。

下面这是卖家图,无码写真.
键盘正面一看就进过水,还有泥糊在上面。
说实在的,再让我收一把的话,肯定不会收这样明显泡过水的,当时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是背面,跟正面很搭:

先给大家看下清理出来的样子,以免大家看不下去
主要过程就是简单测试按键、拆解外壳、清洗外壳、拆轴、清理主板和定位板、润卫星轴、装轴、焊接、测试、组装主体、装键帽。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还可以打磨喷漆改色,出来效果更炫
我是快枪手,一般只有中午时间,所以大多是简单清理组装:

前半截拆解清洗没拍照
因为开始测试的时候,原装红轴全触发,于是直接用原装红轴装了一次,
结果可能是因为不少轴进过水,手感不一致,很难用,
于是重新拆开,开始换轴

这是原装红轴全部拆掉,定位板清洗之后开始安装新轴的时候:

清洗一下还是很干净的:

便宜的凯华红轴:

轴都上好,还没焊接的时候:

凯华红轴:

电路板背面
这款99块钱的艾石头,用料一般,单面电路板,好在效果还不错:

轴脚焊上之后,
仔细看下面照片,能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心细的应该能看出来,回车位置的一排轴脚全都没焊,我居然没发现,
直接装上测试,结果一整排不触发
再打开一看才发现原因,赶紧重新焊上,这下全触发了。
扣上磁吸上盖:

键帽随便选了一套韭菜哥艾丽丝(当时90块钱收了3套):

看起来样子还不错吧,跟收到时候惨兮兮的样子比起来,是不是好看多了?
手感也还不错,不过还是更推荐RK的R87(K黄K白都好用),那是百元价位最顶的手感,忍不住又吹了一波。

网友A:
rk987 好多年了。 键帽和轴连接的那块裂开好多个502都用不过来,一指禅的时候,轴回弹都能把键帽弹飞

网友B:
这套键帽好漂亮。

网友C:
红轴什么优势啊,类似薄膜键盘的手感吗?
果然机械键盘最怕水

网友:
办公推荐用什么轴,现在用的青轴,有考虑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轴什么优势啊,类似薄膜键盘的手感吗?
果然机械键盘最怕水

红轴手感比较轻,直上直下很顺滑,没有段落感,一下到底,是我最喜欢、感觉最舒服的。
跟薄膜键盘手感比的话,应该是茶轴更像,有弱段落感,但是没有明显的咔哒声。

多说一句,早些年刚刚接触机械键盘的时候,一直用的青轴,感觉噼里啪啦的声音最有机械感,慢慢用的多了,了解的多了,就转而喜欢红轴和类红轴了。
青轴最大问题是时间久了手感退化特明显,几年下来段落感就明显变弱,所以二手键盘里面青轴是最不值钱的。
现在国产轴百花齐放,强烈推荐国产类红轴,好些的手感比樱桃轴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987 好多年了。 键帽和轴连接的那块裂开好多个502都用不过来,一指禅的时候,轴回 ...

RK的987我也收了好几把,还有RK的68、71、84,都收了好些,蓝牙很好用。

标准87键最大优点是键位标准,不用重新适应
其他配列里面,目前咀喜欢71,小配列而且常用编辑键都在,适应一下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键帽好漂亮。

键帽除了好看,对手感影响也很大
便宜的基本都是ABS透光键帽,普遍很薄,短时间就会磨损打油
好点的键帽基本都是PBT材质,厚实不透光,超级耐磨,磨砂颗粒表面几年也不打油

没用过的话光听介绍没概念,用过之后就知道区别有多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键帽除了好看,对手感影响也很大
便宜的基本都是ABS透光键帽,普遍很薄,短时间就会磨损打油
好点的键帽 ...

详情貌似是说pbt,正面这么久了出了不耐脏没啥问题,就是卡不到轴上了。换套键帽不便宜 将就着用用,哪里掉了就哪里502凑够

网友D:
凯华红轴现在多少钱一颗?

网友E:
年前买过剪线的键盘,都修好了,其中就有一套键帽是PBT材质的,而且键帽全。

网友F:
清洗后看着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情貌似是说pbt,正面这么久了出了不耐脏没啥问题,就是卡不到轴上了。换套键帽不便宜 将就着用用,哪里 ...

全黑色和全白色的原装987键帽应该不是PBT的,大碳之类的黑白红配色不透光键帽是PBT的

大碳键帽确实卡的不紧,往下取的时候都不用拔键器,直接一捏就起来。
好键帽不便宜,不过换套新的就跟换个新键盘一样,用起来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凯华红轴现在多少钱一颗?

我买的工厂轴,生产线上下来的,基本全新,部分折角,
当时是50一公斤,单颗1.6克,一公斤700颗左右,算下来不到一毛钱一颗吧。
现在很久看不到类似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前买过剪线的键盘,都修好了,其中就有一套键帽是PBT材质的,而且键帽全。 ...

成色还可以的PBT键帽,即便二手不带增补的,至少20块也是值的,如果是好看的、稀有的,就更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洗后看着好多了

是啊,看着在自己手里脱胎换骨的变化,心里是很满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色还可以的PBT键帽,即便二手不带增补的,至少20块也是值的,如果是好看的、稀有的,就更超值了 ...

全套键帽好的! 成色都很好,没有伤的,所以真的是超值!剪线的看运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工厂轴,生产线上下来的,基本全新,部分折角,
当时是50一公斤,单颗1.6克,一公斤700颗左右,算 ...

太合适了,现在这种车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