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快速显示汉字全字库

楼主(2022-09-29):
,arduino 上驱动TFT显示屏,要显示汉字,用hzk16的字库文件转成H文件,这样字库直接再FLASH里面,显示速度快,全部汉字可以显示,

,

显示方式很简单,
===============
int diz=0;//地址

diz = 32*((high-0xa0-1)*94+(low-0xa0-1) );

for(int i=0;i<32;i++)//复制32个点阵数据
{
buf = hzk16[ diz + i] ;

}

  for(int i=0;i<16;i++)//TFT屏幕写点的方式,写在屏幕上
   {
    u8 readr=buf[i*2];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y+i,bjk );}
    readr=buf[i*2+1];
    for(int j=0;j<8;j++) if(readr&(0x80>>j)) tft.drawPixel(x+j+8,y+i,bjk );
   }

============
,

网友:
但应该是GB2312,GBK就更好

网友:
很好。方便多了。

网友:
u8g2 和adafruite_gfx 不能用吗?

网友:
u8g2更方便

网友(2025-05-13):
怎么用了,新手,不知道程序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