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比较少见的波兰索耐 sonel cmp-2000 钳形电流表

楼主(2022-09-29):
一直想拥有一款高性能的可以测直流的钳表,福禄克的中档表电阻档量程都比较低,10千欧的传感器就超量程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缺米。优利德的便宜,但是又不太喜欢。这款表是无意之中发现的,价格相当于优利德210e,电阻档量程最大60m欧,电流档最大2000A,一般用不到,缺点就是太大了,如果做工用料行的话也可以接受。查遍全网没有拆解资料,赌一下吧,到手试用性能还不错,除了测交流市电稍微比我的福禄克115c高两三伏,其它档位测得数据几乎相似,电容档忽略,反应速度也与115c差不多,大家探讨一下,值不值呢

网友A:
这个不论外观还是内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优秀了,我估计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表

网友:
好表!价格怎样?

网友B:
台湾芯片,这么大电流工业用得多,小电流精度低

网友:
良心的产品,赏心悦目。

网友:
价格也美丽吧

网友:
好表,多少价格?

网友:
做工不错,是个好表

网友:
说了价格相当于210e,估计三百内内。

网友C:
跟210e一个价格?两百块不到?这么划算!卧槽,这做工完全是三四百的价位,感觉卖个500多也不为过,类比下优利德216c

网友:
从里到外都那么美丽!

网友:
大家都说价格美丽,我也是这样说的。

网友:
优利德210怎么改能出来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论外观还是内部,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优秀了,我估计价格也很美丽

三百拿的,感觉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芯片,这么大电流工业用得多,小电流精度低

主要用于空调维修,量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链接?

非商家,某鱼有,自己搜吧,大小比较大,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210e一个价格?两百块不到?这么划算!卧槽,这做工完全是三四百的价位,感觉卖个500多也不为过,类比下 ...

210e价格将近三百吧,华宜ms2108用的芯片就是这款,但是它的体积小,对比之后,我这个性价比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