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梁上君子”之二:一刻不盯着都不行?大家看看骚操作:

楼主(2022-09-29):
卫生间,我吊顶可以矮5cm的嘛,何必开个槽?

水管6分,φ=25mm,加了保温套,大概35mm吧

主筋大概离底也差不多35-40mm左右,只好自求多福了:

像这种打断的,中心差不多离底50mm的样子(按12mm钢筋估算,φ不会受拍摄角度影响,垂直距离应该水平拍摄最准,仰拍只少不多,减去6,算离底44mm吧;然后算整个高度,也差不多是一根30公分的梁,数据可以自洽。)

下图如果按12mm钢筋估测,也是差不多:

以上都是用看图软件的像素尺估测的,实际情况我没造房子经验,完全不懂。

水电工信誓蛋蛋说没事,肯定没弄到钢筋!水管挡住黑咕隆咚的我也看不见。
暂且相信电镐开的槽吧(电镐不像水钻,真弄到钢筋确实会知道)。

妈蛋,真是累人。
************************补充****************

大家国庆节好!

这是大致结构图,两梯两户,对面和我对称。红色是明确有梁的。如果电梯井绿色部分也有梁,那我(打×处)应该问题不大?

有人说梁不能打孔,有点绝对了。照片那个下水管就是开发商打的,梁高35cm,此孔离底约7cm左右,这种孔是合规的。

也有人说楼下也许千疮百孔了。独善其身意义不大。唉唉,客观的说,大多数打孔师傅还是掌握规律的,咱不能太犬儒。

很多人跟帖建议我电焊。意思是钢筋肯定断了?啊啊,真弄是个大工程啊,得边上全部凿开,焊,再水泥浇筑。

网友A:
现在的水电工99%不懂建筑结构的,承重墙都敢拆,没什么他们不敢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水电工99%不懂建筑结构的,承重墙都敢拆,没什么他们不敢干的

就是懂也不会吭气,大锤100小锤80只管拿钱

网友B:
打孔伤筋动骨的情况存在几十年了,看不见任何解决的努力。建房时浇筑预留预埋足够用的安装孔和安装基座不行吗?

网友C:
包工头不管,工人更不管,他们只操心能不能按时拿到钱,房子别说十年八年的再出事,三五年甚至一年后出现问题他们都不带管的

网友:
找个电焊工,把它用钢筋焊接一下。

网友:
找电焊师傅重新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孔伤筋动骨的情况存在几十年了,看不见任何解决的努力。建房时浇筑预留预埋足够用的安装孔和安装基座不行 ...

太难了,有装中央空调的,有装新风的,有装带新风的空调的,咋统一

网友:
抗压不行了。预留孔往往太低,各种管道都想装在贴顶位置,结构问题一打就是圈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水电工99%不懂建筑结构的,承重墙都敢拆,没什么他们不敢干的

球好大啊,看球。。。。

网友:
从长计议,找电焊师傅用钢筋焊接一下吧。

网友D:
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你家楼上楼下有没有把承重墙拆了的,现在只要水管走顶的,装中央空调的,装新风的都是梁上打眼,小的孔35mm大的100mm,梁结构全部破坏,一个梁上最多打了10多个眼,有问题就有问题吧反正业主不了解,知道的管得了自己管不了别人也是白搭就这样搞吧,有事大家一起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你家楼上楼下有没有把承重墙拆了的,现在只要水管走顶的,装中央空调的,装新风的都是梁 ...

唉唉。这就是我标题缘由。虽然于事无补,虽然我这根梁位于边缘,感觉问题不是很大。但自己看不住还是很受挫。

网友:
装修的工人那管这些,他又不住这个房子,

拿电镐打的估计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包工头不管,工人更不管,他们只操心能不能按时拿到钱,房子别说十年八年的再出事,三五年甚至一年后出现问 ...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网友E:
这是极其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极其危险的

一开始我也觉得危险,但是分析此房结构(最后一图),感觉这梁不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