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感觉像插灯泡或灯管测试用

楼主(2022-09-30):
感觉像插灯泡或灯管 测试用的吗?

网友:
插点烟器用的插头用的

网友:
代替汽车点烟器接口的吧

网友:
看输出12V的电源,那拇指大小的圆口,是插车充的,内正外负。

楼主:
原来是这么个玩意,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测试用的,一般用于车载电子产品取电。

网友:
测试使用的。

网友:
12V1.6A的电源。

网友:
这玩意首见。

网友:
车载吸尘器或者打气泵的家用适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