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发17年的金典SSD 240G(KingDian S400)

楼主(2022-09-30):
再发15年的金典SSD 240G直接拆,不是17年已改。不过和B450芯片好像不兼容,玩游戏卡顿换下来的。

楼主:
以前发过两个了一个在老站

网友:
老站我去看看

网友A:
那时候用的是正片,没有偷工减料!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PCB设计的中规中矩,存储芯片也不是杂牌。

网友:
当年我买的就是今典60G的固态硬盘,现在还在服役。中规中矩,比机械硬盘快那么一丢丢

网友:
2246en主控,镁光的正片,东西不错

网友:
L84C,那时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用的是正片,没有偷工减料!

这个是刮刮乐,颗粒上面凹凸不平,后面打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用的是正片,没有偷工减料!

正解,现在都是黑片,用了7年多了还100%健康。

网友:
看起来不像正片,一是字体第一印象不像镁光官方字体,二是颗粒表面很粗糙,猜测是刮刮乐,不是那种刮掉原厂直接激光再打印的,而是用了一种材料覆盖在原颗粒表面,所以看起来很粗糙,这种手法在某些条件下会起泡鼓包
以上都是本人瞎猜的

网友:
这个nw617速度也是杠杠的,4颗跑满sata3

网友B:
这个主控有啥好的?比2258 XT改slc差远了。2246en虽说也有个强化页面模式可以修改成slc, 但是他这个强化页面并不是量化变粗,只是取了最低的一个比特位,速度是上去了,寿命并没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控有啥好的?比2258 XT改slc差远了。2246en虽说也有个强化页面模式可以修改成slc, 但是他这个强化页 ...

你说的这个我不懂但是2246嗯用的还是很多的不是吗?好到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使用者。我建议选s3700或371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