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散微法同居的电容

楼主(2022-09-30):
微法同居,可能并不违法,但是鉴于当前严峻的抗疫形式,我们提倡
非必要不同居,因为不排除新冠病毒容传容的风险!出于保障广大电子元器件
生命健康安全的考虑,根据电子元器件防疫法第1001页相关条款,
我们决定对该微法同居者实施精准隔离,并全面排查与其密接、
次密接电子元件!

网友:
同居有啥用?高精度的?

网友:
以前搞电子管收音机,整流滤波就用到过双电容,那种很大的双电解电容,现在不见了。

网友A:
“微法同居,可能并不违法.......”只听说过“非法同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法同居,可能并不违法.......”只听说过“非法同居”呢。

哈哈,这回你不就听说了吗

网友:
这貌似双胞胎。

网友:
这种封装形式的电容,头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应该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
硬把人家给拆散了……

网友:
一对鸳鸯硬生生地被你拆散了

网友B:
容量到底是1pf还是1uF?

网友:
这个不容易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到底是1pf还是1uF?

这么大的电容才1pf,可能性不大

网友:
是不是要求两个电容一致性特别好

网友C:
文字比图片更有意思系列

网友:
微法同居,微合法?还是微不合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字比图片更有意思系列

防疫工作不留死角,从大鲤鱼到小电容,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