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充电式烙铁的疑惑,需要什么焊接头

楼主(2022-09-30):
论坛有朋友出售充电式烙铁主机,之前买了2个,都没问题, 这次这个机器本身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机器的接口我懵了,这个应该不是烙铁用的吧,不像510烙铁接口啊,有懂的朋友么?

感觉应该还有一个接口才能和510式烙铁头衔接

--------------------------------------------------------------------------------------------------------------------------------------------------------------------
这是之前买过的型号,现在没有货了,东西还是不错的

电池是我自己的哈!!!

自己买的30W烙铁头,感觉头太小巧了!!

网友A:
你这个电源,还缺少一个,接510头的专用接口。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啊,不知道回温怎么样?

网友C:
请问作为维修猿,何德何能能用上带皮革外壳的工具,这个是电*烟的主机,那个接口是给咽弹用的,电*烟使用的瞬间会有一个高功率输出的过程,和电烙铁的加热状态有类似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源,还缺少一个,接510头的专用接口。

我感觉也是   但是我X宝半天没查到这个接口的信息,你知道哪里有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啊,不知道回温怎么样?

你说的化锡时间么?我测试的大概10S左右

网友D:
这种是不是需要转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不是需要转接口?

我猜是的,但是我就找不到这个接口, 要么就不适合做烙铁用

网友:
开个眼界了 还有这样的烙铁

网友:
折腾个“专用”转接口才行。

网友E:
看看,一直用的几块钱的烙铁。

网友:
用T12“移动版”感觉也不错

网友:
这烙铁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一直用的几块钱的烙铁。

哈哈,我也主要用上次8块买的烙铁

网友:
这个烙铁最近经常见推广的,只是不知道电*烟的控制器是不是带控温功能,还是只能调温

网友:
这些东东本来就不是烙铁,只是有人把它扩展了一下而已!

网友:
这个多久化锡??最高温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作为维修猿,何德何能能用上带皮革外壳的工具,这个是电*烟的主机,那个接口是给咽弹用的,电*烟使用的 ...

开眼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