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信的机顶盒:中兴ZXV10 B860AV2.1-TS

楼主(2022-09-30):
刚装的电信的机顶盒。有个毛病,通电后没显示,非要关机再开机,才有显示画面。问维护人员说正常的,就这么用的。心中不爽,拆开看一下。简单上几个图。散热片撬了下没撬动,没敢使劲撬,怕撬坏了,抱歉了。

网友A:
关闭机顶盒的时候 ,不要关闭猫,让猫一直通电,就可以直接开机。

网友:
电信送我的那个机顶盒,还是百兆的

网友B:
把wifi都阉割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机顶盒的时候 ,不要关闭猫,让猫一直通电,就可以直接开机。

光猫路由器一直都没关,只断的机顶盒和电视的电。以前装的都没这个问题,不晓得这个的咋回事。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与HDMI输入输出有关系。机顶盒的HDMI输出,电视的HDMI输入。换一换HDMI线或是电视接口试试

网友:
感觉是固件的问题呢

网友:
我感觉是HDMI输入输出的问题。通电后没显示,插拔一下HDMI接口试试。再试试换线,换接口。

网友:
是不是机顶盒软件有问题,刷一个试试。
会不会电容有问题,关机断电不能保持。

网友:
现在好像都把wifi给阉割了。家里装的都是拖线

网友:
康芯威,没见过,不过国产芯片越来越好

网友:
运营商的东西限制多

网友:
我也有个送的机顶盒一直没有使用,现在接上电视只显示一个画面连系统都进入不了遥控器所有按键也没有反应。

网友:
阉割版的~~~·

网友:
定制机限制很多

网友:
断电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如果不能就是盒子的emmc快挂了   我的那个盒子就是遥控待机   有时候出现遥控器不能启动 只能断电启动

安卓盒子待机其实只是进入低功耗模式  如果真的关机了如何实现遥控开机 而且是指定遥控才能开机  遥控码是存在于emmc里面的

网友(2023-01-02):
引用 网友B:
把wifi都阉割掉了

IPTV机顶盒好像都是有线接入的,我现在两台IPTV,都是一样用网线接入的,我因为线路的原因,所以用VLAN设置的单线复用。

网友(2023-03-18):
和zxv10 b860av2.1t什么区别不是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