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秋,又是爸妈家的小台扇,定时器碎了,直接短路吧

楼主(2022-09-30):
时光飞逝如电,才过完中秋,又到国庆,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呀!
--------------------------------
说到节日,两周前的中秋偶真是忙呀,锔了汤勺、修了伞
老爸又拿出小台扇,说是老妈拧开关搞坏的,老妈说不是她,让直接卖废品
那偶得好好检查一下,必须得还老妈一个清白

就是这个不安定因素,ON和定时档都不通电

拆开底盘
原来之前还改装过微风档,偶都没印象了

问题肯定出在定时器上

有声音,结果摇出根金属轴来

拆了拆了

一堆齿轮和断成2半的塑料旋转推块

剩下的渣渣

旋转推块断了,估计是老化
但连接面确实也不多,难道是短寿设计?!
给爸妈简单解释了一下,都是塑料的错,和偶妈没关系

合起来是这样,金属轴是它的销子
这个旋转推块是推动顶触点片推杆的,旋转到凹坑位置就断开

先考虑修,找家里的胶,记得给过瓶瞬干胶
结果老妈说只有这个

鞋胶!!!是软的嘛,但老妈非说可以用,肯定老妈下死力了
偶试下

干后果然是软的

就算是有瞬干胶,估计粘好也受不了力
要修也只能AB胶粘+铁丝箍住

算了,啥都没有,不修了
直接短路了事

整理好线,复原

用开关控制还是转得挺欢的,定时不要也罢

但定时器的窟窿还得挡住,用鞋胶把旋钮粘住就行

好了,不安定因素已经消灭
估计老年人的神经反馈环路灵敏度下降了,导致手劲不太受控(这条不能给老爸说),加上塑料件老化,结果反向给掰断了

祝大家国庆快乐呀!吃喝玩乐时更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
换我修也是直接短路了事,定时器用的少

网友:
也不一定是掰断的,这仲定时器放着不动也会坏

网友A:
新买个定时器也就2块钱啊,还包邮

网友:
元首是个大孝子哈!

网友:
给爸妈买个新的吧

网友:
话说502还是很结实的,我一个台扇,挡位旋钮外壳碎了,碎成了4块,我用502粘了已经又用了5,6年了

网友:
这胶不行,得用油性电焊胶才行。用油性胶粘接后再用细铁丝绕一圈固定。等牙膏

网友:
一定要完美修复,AB胶很好买的,也很好用。

网友:
现在的塑料定时器质量太差了,三个月以前我先后买过三个,都让快递摔坏拆包就是坏的,都是那个受弹簧张力的轮齿打碎。
定时器坏了就直接短接。买不到质量好的。

网友:
我也是始终相信AB胶,东风最好,千万不要买哥俩好,那个真不行。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先锔一锔,O(∩_∩)O哈哈~

网友:
一片孝心,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个定时器也就2块钱啊,还包邮

这不是回老家没物料么,等到货人也要返程了,先解决能用就行,后面再带物料回去修。

网友:
这种定时器,楼下垃圾废品站找找一堆,其实也就是便宜,这个年代了,整个数码的定时器还是那么贵,都为了节约成本就还用这个!

网友:
塑料老化了

网友:
电扇定时功能很少用,不要也可以

网友:
应该买个新的定时器换上,很便宜。

网友:
一看这做工,全是回收料加工的,老化快,电机估计也是铝线的,你觉得隐患消除了? NO NO NO! 说不定啥时候高速运行时,扇叶碎了,然后哗啦啦啦灰飞烟灭!是不是有画面了

你要有孝心,赶紧给自己父母买个好点牌子的,艾美特不好么? 美的不好么? 格力那种无刷的也可以啊

网友:
以前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你搞坏就是说他搞坏,喜欢推卸责任。坏了就坏了呗,怪谁谁谁有啥用,追究这个来干嘛,这个世界就没有谁会故意搞坏东西的。
我小时候的家庭也是这样,打烂个碗,弄坏个什么东西都吓死了。生怕父母追究,被打。
现在我做父亲了,从来不会为这些事情怪责谁,东西坏了就坏了,打烂了杯子记得把玻璃渣子扫干净,别扎着脚就行。电气东西坏了要把插头拔掉,自己千万别弄,以免二次伤害或者造成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