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180-50pla电源检修

楼主(2022-09-30):
一台深某服VPN使用中停机,电源已无输出,使用另一台电脑电源更换后发现VPN也已损坏,应是电源导致VPN损坏。经检查该VPN使用的全汉FSP180-50pla电源,

额定功率180瓦,手感沉甸甸的,电源拆机检修,该电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用了主动PFC电路,用料相当扎实,密密麻麻。

因电源布局紧凑,原件密集,通风不畅,元器件积灰严重,在长年不间断使用中发热严重,最终倒在岗位上。拆开外壳,该电源保险已爆,并有原件炸裂碎片,经查炸裂原件为待机电压IC,型号为5H0165R,

该IC高压供电引脚与高压电容正极已断开,估计还有原件烧毁。再次检查发现主开关场效应管三脚已短路。使用吸锡线吸去散热片固定脚,开关管及PFC开关管等引脚焊锡,取下散热片,
主开关管型号为9N90,

开关管电流检测电阻也已烧毁,

色环为棕黄银金,0.14欧,拆下散热片后发现待机电压IC供电脚限流电阻也烧毁,

,粉身碎骨,看不出数值。同时,电源低压端有两个电容已鼓包,

这款电源为VPN主板供电,负荷也不重,竟然烧毁如此严重,实在令人诧异,这样的电源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如果修好吃灰,建议不要修了!看楼主的帖子,这个电源应该是单位的,单位肯定换新的,就算修好单位也不会拿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