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房子的电路问题,压降厉害,一带负荷就怂了

楼主(2022-09-30):
十多年没住过的老房子,最近要在厨房里增加几个插座。在门后的线槽里找出几根线,剥开用电笔和万用表确认火线、零线,然后飞线到插座上。本来是个简单活儿,但增加的这个插座只要一带负荷就怂了,电压降到190,接个手机充电器之类的小东西还没问题。
稍微大一点的电器接上这个插座都无法启动,同时另一间房的灯会突然亮起。我的感觉是线槽里找到的所谓零线可能是其他房间的回火线,再不就是线路接头太多,时间久了有松动。房子里其他正常使用的插座,火零电压都接近240,就这个有问题的插座火零电压刚过230,一带负荷就萎掉。
老房子的电路有明装也有暗装,电线都是以前从单位里顺回来拼凑的,没法靠颜色分辨,当年也没留标记,早忘了线路是咋走的了。
临时住一段时间,也不想大动干戈的把电路重新装一次,只能从正常使用的插座里剥出零线再飞到这个有问题的插座上,擦。。。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上串联有照明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上串联有照明灯,

串着的话楼主弄之前灯不会亮吧,还是原来两个接头是并一块了

网友:
安全,安全,安全,请注意。
建议另走明线。

网友:
临时住一段也要安全第一不是,生命比钱重要。

网友:
暗线正常走暗线,不行就走明线,老房子普遍问题。
安全第一!

网友:
应该是线头氧化接触不良,一带负载就怂,最好顺线找过去,把线头处理一下

网友:
你这个零线有可能是地线

网友:
你都说了是老房子了,线路都老旧了,改造的不好说不定有安全隐患,
像这样的情况,建议重新拉两根线过来吧,省时省力,还安全。接起来就肯定能用。香香香!

网友:
线太细了呗,建议直接电表拉根线到厨房,PVC管直接走明线过去,安排好了也不会难看。

网友:
感觉楼主找错了线。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老房子更应该重新铺线。

网友:
老旧的改线多,难明,上月碰到2条线都带电的也有。

网友:
所以电路还是要按规范操作

网友:
真相了,老房子接错开关还是很多的,开关应该控制火线。
不行走明线吧,维护起来也方便。

网友:
老房子的电线也不应该这样,很可能是接错线,零地混淆了,地线的接地不良,带载能力差,楼主说另一房间的灯会突然亮起,那十有八九接到灯线路后面了,相当于在插座进线串联一个灯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线找错了

网友:
搞不好撸主就是这么接的...

网友:
找错线了,与灯线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