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电视剧到电子产品,拆修碧缇福护颈仪

楼主(2022-09-30):
晚上在家无事,看到电视剧的赞助商时,发现家里有一个他们的护颈仪。很久以前朋友送的一直没怎么用。找出来发现无法充电了。

护颈仪

这个护颈仪三段结构,中间是电极和红外照射,左侧是开关和强度调节

中间部分拆开是主要控制板

左侧的控制按键和喇叭,使用了金属按键

右侧的电池和喇叭

中间主板背部

这个芯片被打磨了

8002A,音频功放。这玩意在运行的时候有音乐。

4056E充电管理

这就是红外?怎么看着像普通LED啊。有懂的兄弟麻烦科普一下。
另外这焊点真是逼死强迫症。实在不咋地

全家福了

网友:
智商税征收器?

网友:
这厂家脑回路是不是不对? MP3方案都烂大街了,这还打磨?,这芯片90%概率是珠海杰理科技出的,背面还有一个内存卡卡槽,加上去估计能从内存卡放歌

网友:
好像没有按摩功能

网友A:
我昨晚也拆修了一个这玩艺儿,和你这个结构相似,功能不太一样,有升压电击的,手指给它电了一下,吓我一跳。

网友B:
红外本来就有led,led是发光二极管,红外光也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本来就有led,led是发光二极管,红外光也是光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晚也拆修了一个这玩艺儿,和你这个结构相似,功能不太一样,有升压电击的,手指给它电了一下,吓我一跳 ...

哈哈,这玩意也是电击的。电一下能吓一跳。

网友:
高压微电流刺激,作用不大,红外照射纯属瞎扯。

网友:
我家也有相似的产品....

网友:
这玩意就是靠电击的,也有个便宜的类似的,装电池的,手摸那个金属的位置被电的麻酥酥的,没敢带脖子上试

网友:
这玩意对脖子有作用没有

网友:
戴脖子上试试,绝对让你记忆深刻哈哈,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就是脉冲电击,可以先用大腿试试

网友:
算是智商产品吗?

网友:
电击理疗仪迷你升级产品,拆机工具不错

网友:
我用上带遥控器版本了,都花了160多元了,的确太贵了!!

网友:
用电电颈部,这个是智商税了。

网友:
这玩艺看着用的元件挺多电路挺复杂的肯定不便宜

网友:
护颈有效果吗?

网友:
做工还挺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