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善小石英钟可视性

楼主(2022-09-30):
10来块买一个石英钟,看中它大大的时间显示。拿到手才发现屏幕太暗,稍远一点,数字就跟屏幕糊成一块,看不清几点几分了。
先改了8025T,再拿屏幕动手。拆开屏幕,发现问题出在液晶玻璃后面,那里只有一块光扩散板,白色,微透明,好让后面的LED灯光投过,夜间可以看见时间。现在剪一块白纸片嵌在玻璃和扩散片之间,状况大大改善,从侧面也能看清时间了。过程没拍照,略。就上一张图片,相信大家看得懂。

楼主:
这是点亮背面LED灯的样子,纸面粗糙的质感一览无余,倒有别样的味道。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这种钟一般叫电子钟,石英钟一般是指跳秒或者扫秒的那种。

网友:
效果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这种钟一般叫电子钟,石英钟一般是指跳秒或者扫秒的那种。 ...

谢谢指点。我以为靠石英晶振计时的都叫石英钟。

网友:
有磨砂的感觉

网友:
这个肯定叫石英钟,电子石英晶体的,要分,就是石英数字(数显)钟和石英指针式

网友:
石英表,也是有数显式和指针式

另,如果说电子钟表,则不一定都是石英的,有些电子钟表没有石英晶体,准确度要明显差一些

石英钟表,就是利用石英晶体的稳定震荡频率为基准,进来坛子热闹的换8025 ,据拆解,也是个高精度的晶体,有的带温度补偿

网友B:
我的还没有捂热,就被小外甥拐走了。

网友:
细说起来,电子钟表,有些是完全用不到石英晶体,精度会差较大,有些电路有石英晶体的设计,却没有用,精度也会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好方法,这种钟一般叫电子钟,石英钟一般是指跳秒或者扫秒的那种。 ...

8139兄科普得正确严谨!

网友:
大家约定俗成石英钟是指那种指针式钟表,这种一般叫电子时钟。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回去试试

网友:
叫石英钟也没错,都是使用石英晶体的电子电路,但是民间为了区分两种表的叫法,石英钟特指用石英晶体电路的机械指针式钟表,电子表是指使用数字显示的钟表

网友C:
不是说硫酸纸最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硫酸纸最好吗

兼顾透明与反射,还有成本……
我能随手拿到的只有一张白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没有捂热,就被小外甥拐走了。

你可以连小外甥一起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