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102a电流保险管烧断

楼主(2022-09-30):
早上修电动车,用表测量电压,之前表笔在10A电流孔没插回来,啪一声,表笔都烧黑了!以前测量前都有看一眼表笔。插没插对位的习惯。就今天没看,出了问题。一天三迷!郁闷死了。发现熔断器已烧毁。不知道哪里有单独。出售这种熔断器。

网友:
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某宝,很容易找到。陶瓷防爆保险丝。你就搜:众仪电测保险丝。

网友:
实在找不到,从旧耳机线里抽出一根,绕在保险的座上,当保险用;耳机线比较细,最大承受1A电流。

网友:
规格应该是3.6X10的

某淘有单独卖的,打着万用表专用的名号卖,有点贵
有一种是这种大小,但两边带引脚的,很便宜,买回来需要自己把两边引脚弄掉

网友A:
这表里面看着好简单。外观很唬人。

网友:
全都是,随便买一袋,回来把引线剪了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里面看着好简单。外观很唬人。

众仪玩具厂的名字不是白叫出来的,当玩具表玩玩就可以了,不太建议作为主力表去测220或者380

网友C:
众仪自己的店就有卖这种陶瓷保险丝,但这种规格的小保险丝不宜买太多,因其他的万用表是很少会用这种小保险丝的,就众仪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众仪玩具厂的名字不是白叫出来的,当玩具表玩玩就可以了,不太建议作为主力表去测220或者380 ...

呵呵呵,玩具表,这有点。。。感觉测量还是挺准的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玩具表,这有点。。。感觉测量还是挺准的拉

主要是安全性和精度保持性上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962-1-1.html我才发了帖子,你也犯这种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呵,玩具表,这有点。。。感觉测量还是挺准的拉

众仪是坛里公认的玩具表,做测评说很准的人是托。

网友:
这保险管就很儿戏 这品牌不建议碰

网友:
众仪的表,不说精度,主要是安全方面,因为追求小体积,导致板子上的可用面积比较小,因此很多与安全保护有关的元件没地放,顶多测到交流220. 测380的话,我是不敢。

网友E:
众仪电测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1962-1-1.html我才发了帖子,你也犯这种错误

你这个不是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自己的店就有卖这种陶瓷保险丝,但这种规格的小保险丝不宜买太多,因其他的万用表是很少会用这种小保险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众仪电测保险丝

都是测电瓶车烧的,我是61e+

网友(2025-05-15):
说明这个保险管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