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XT求助 写保护是哪个引脚

楼主(2022-09-30):
SM2246XT求助
写保护是哪个引脚。求大佬告知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了,问问度娘吧

网友:
FWP/FSH_WP/FLASH_Write_Protect ,应该是写保护脚,可以参考电路图:https://www.mydigit.cn/thread-142543-1-1.html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46xt的写保护是依赖vl716桥接搞的。也就是说写保护是桥接实现的,不是46xt。按照理论来讲58xt也能做出同款来。但是好像58xt太拉了没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46xt的写保护是依赖vl716桥接搞的。也就是说写保护是桥接实现的,不是46xt。按照理论来讲58x ...

已经找到数据手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数据手册了。

确实要配合桥接芯片。。。是我想简单了。刚刚验证了。,这个脚虽然是写保护。但是不管我怎么拉高还是拉低都无效。。。。。。。。

网友:
搞定没 出个教程看看

网友(2023-08-15):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数据手册了。

楼主数据手册是什么地方找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要配合桥接芯片。。。是我想简单了。刚刚验证了。,这个脚虽然是写保护。但是不管我怎么拉高还是拉低 ...

这个脚是有用的,但是要在开卡工具里设置功能,很不好用,所以我原来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