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Book14 2022笔记本简拆简测

楼主(2022-09-30):
Think Book14 2022 i5简测

开包装

未接电源,首次不能开机

摄像头有挡片

电源

type-c接口

空载只有A5测出4V左右电压

首次接电

充电结束

首次上电开机,不同工种状态功耗不同

硬件跑分

键盘灯可开关,亮度二级可调

next

楼主:
Think Book14 2022笔记本简拆

特殊螺丝

这几颗可以保留在后壳上

之后还有卡扣,依然比较紧

有线网口挡片

3830mAh锂电池,加百裕代工

风扇

内存屏蔽罩,胶合难以取下

1T硬盘体积很小,与U盘差不多

下面这个应该是散热胶贴

取下后

其他部件等

无线网卡

网友:
好好的TINKPAD精髓被败的啥都没有了

网友:
比我用的要好多啦

网友:
笔记本太复杂,自己没拆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一定不便宜吧

网友:
新机器还是好看,,,,,,,,,

网友:
充电线设计没华为的好,,,,华为线与头分离支持反向充电,,少带些线....联想的无线网卡频段比较好,,,支持国外频段连接

网友A:
新本就给拆了啊,不影响保修么?

网友:
现在都好精巧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网友:
看着还行,颜值还可以

网友:
三星的固态!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在户外使用我还是更喜欢镜面屏。

网友B:
老哥这是鸟枪换炮了?那个65w的电源看着体积不像氮化镓的。

网友:
这种电池内置的我始终欣赏不来。

网友:
新机到手即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是鸟枪换炮了?那个65w的电源看着体积不像氮化镓的。

帮亲友家孩子网购的,用于办公学习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本就给拆了啊,不影响保修么?

没看到封签,那就拆看一下无妨

网友:
已经不是以前物THINK了

网友:
笔记本颜值不错,新本就这么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