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跟风也改一个R8025

楼主(2022-09-30):
跟风也改一个R8025

楼主:
改后月正负不大于200ms

网友:
还挺准,这么多坛友都在改,应该错不了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改后月正负不大于200ms 二手货中的好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后月正负不大于200ms

朋友的这个精度真高啊!我改的几个月误差大约都在15秒以内吧....

网友:
楼主改的真挺成功。

网友A:
我改的用RX8025T的月误差3秒以内,RX8025AC的10-30秒的都有!

网友:
月误差毫秒级,可以给CCTV报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后月正负不大于200ms

这个真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用RX8025T的月误差3秒以内,RX8025AC的10-30秒的都有!

那都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B:
一个月才0.2秒得误差,这个精度得跟哪里的基准校对啊?

网友:
看图,他这个R8025没有带AC或T,是否精度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后月正负不大于200ms

这个是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么测的?

不大于2秒我信,200毫秒我很震惊

网友:
俺只用T的晶振

网友:
改后如果还准,那那行,不准就继续换芯片再改。

网友:
都在8025, 就没有一个想换个质量好的晶振吗?

网友:
1.5V不咋地,得3V至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才0.2秒得误差,这个精度得跟哪里的基准校对啊?

我一般都是用GPS时钟对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