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坤派电动车60v-3a充电器,是个翻新货

楼主(2022-09-30):
拆开没用过全貌,风扇里面有灰,风扇用的二手

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什么作用

如图,是个主控

续400v 82uf  105摄氏度

分割
继续
背后光秃秃

铭牌是:坤派 69v-3a

看着做工,大家觉得合格吗,欢迎大家评论

网友:
过来参观一下

网友:
能用,风扇转,就好了

网友A:
买个品牌的充电器。比如果雅迪,新日的充电器比杂版用着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品牌的充电器。比如果雅迪,新日的充电器比杂版用着放心。。

哪里能买到正品

网友B:
现在便宜的都这样

网友:
线路板还是很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便宜的都这样

买电动车配的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原理都很简单,就看做工了。建议还是稍好点。

网友C:
几乎都是新件,这样的翻新只会赔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乎都是新件,这样的翻新只会赔钱。

这充电器能用吗

网友:
中规中矩的还行了

网友:
这个还好 有些就是拿旧的装一个新壳子就当新的卖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充电器,要想电池耐用,还得换充满自停的

网友D:
我的新日充电器用了12年了,去年因为高压电解一脚脱焊导致输出端保险烧断(其他元件无一损伤),换好保险、加焊所有焊点,到现在一直坚持工作。

网友:
买个品牌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新日充电器用了12年了,去年因为高压电解一脚脱焊导致输出端保险烧断(其他元件无一损伤),换好保险、 ...

不错,我之前有个杂牌也用了5年,摔得壳子都烂了

网友:
坏了扔垃圾筒,因没有定时电路,充坏电池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