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8元山寨TM902C热电偶测温仪

楼主(2022-09-30):
这个外壳塑料一看就是用回用塑料的,很粗糙,电路板PCB也省钱省到家了,用那种单面最烂的板子,元件就一个牛屎芯片和3个贴片小电容加几个电阻,实测精度很是吃惊,测了一晚,常温和用瑞士传感器的米家青萍闹钟精度一样,在试了一下烧开水,我住的江苏没海拔多高,标准100度沸水,测了正好稳定在99.9~100.3度,牛B死了,一个烂芯片做出了高大尚的精度,不知谁懂这是用了什么单片机芯片是软件效准吗,还有内置有烧录字库吗,总得来说比优利德ut61c万用表内的温度测量精度好很多,当然热电偶天生的灵敏度(每秒2.5次)比什么闹钟用的慢死的热敏电阻和红外测温(受限以各种表面材料不同,反射率从0.1~0.95不同很难选对,也测不准),相比热电偶是测温最好的选择,灵敏度高,快,准

网友:
做工简洁说明技术成熟了呗,精度不错

网友:
请问这山寨货还可以上车吗?

网友:
一直买这种的,用起来不错!

芯片封装形式不一样而已,没必要瞧不起人家

网友:
元件不多精度挺高的这个可以买谢谢拆机

网友:
太简陋了,就一片。

网友:
我有个以前老款的,居然用9V电池,这玩意本来用的就少,可它把稳压芯片放在开关前面,这个我不能忍,管不管我用不用,一年要换一个电池。

前几天左右忍不住,把芯片放开关后面去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的呀,便宜也有好东西

网友:
现在测温技术很成熟

网友:
8块还是值得得。

网友:
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很不错,现在很多万用表上的热电偶测温的都没有小数点

网友:
接触测温性价比很高,好点的几十元,测温准确,缺点反应慢些,不适合微小芯片测温。红外线非接触测温,配合微距透镜可以快速测量微小芯片发热,好点的几百元,热成像1千元起,要配合红外发射率对照表调参数。

网友:
有一个同品牌同样外观的,开关不一样,用9V电池,可能是老款的吧,印象中精度还可以。

网友:
很久以前买过,9v能改单锂好像不影响精度,印象里这东西耗电是微安级别的让我吃惊了一把

网友:
8块值得拥有,说一下怎么买的?

网友:
8元包邮,超值。

网友:
这个性价比可以

网友:
这东西现在的技术是真的太成熟了,哈哈,厉害了,什么东西只要我们钻研透了就能给它做成白菜价

网友:
还有一种外观一样,但电路板在屏正后面,屏有一个单独的框可以拆掉壳使用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