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电源改造问题求助

楼主(2022-09-30):
前两天吧atx电源负12v加了3个6A的快恢复,负12v电流能达到4A以内不保护了!
问问大家 负12v和正12v、正5v分别组合出来的24v  17v电压使用中,和咱们正常电源输出的24v有区别吗?能给24v负载正常供电吗?

网友:
正12v电流大    有两个组上下波 可以变成半波整流 要有理论切线路变成+-12v大电流的

网友:
原生的-12V电流较小,接的电感线圈线径较细,滤波电容也小。
得看楼主的改装图是怎么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