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到手即拆,朔尊W3530/3.5寸移动硬盘盒,jms578主控的,貌似还可以

楼主(2022-09-30):
其实拆了好几天了,本来想测个速再发,懒癌发作,就这样发吧

本来手头有一堆的2.5寸盘的移动硬盘板,给3.5的用要改12v,懒,正好有红包,随便挑了个最便宜的,看中它描述里写的是jms578的主控,用了这么多感觉还是jms系列的最稳定兼容性最好,另外还说了能休眠,现在很多盒子都不带休眠了。

拆主要就是看下做工再验证下主控。其实虽然便宜不过这盒子感觉还可以的

牌子忽略,反正肯定是贴牌的,不过至少盒子还挺像样

型号啥的,看着还挺正规

主体

全体合照,电源居然贴了厂标,嗯,挺正规,质量嘛就不考虑了。居然还有售后卡,也挺难得了。

外观还行,不算毛糙

硬开关,我感觉比电子开关方便,我另外两个电子开关的每次关都要按几秒,而且有时候按过头了还容易重开,其实挺伤硬盘的。数据接口是标准usb3.0口,没用方形口,可能会有接触不好的问题吧。指示灯就一个孔

硬盘仓,里面做工有点糙,没有钢板,整个盒子轻飘飘。话说老盒子的钢板到底有啥用?保护?散热?

没有防拆贴,卡扣结构,卡的还挺紧。电路板就那样,至少是全固态的,就是这12v的滤波电容会不会小了点?开关居然还用了插头,挺良心啊

小芯片是fr9888,懒得查了,估计就是个12v转5v的dcdc,旁边是常见的1117

关键的反面,看到确实是jms578,放心了,一颗24闪存写厂家信息,还没连电脑不知道显示的是啥。

速度挂在xbox上测了下,没啥特别问题

打完收工!

网友A:
确定是挂3.5吋大硬盘的?2.5吋的笔记本硬盘能挂吗?

网友:
多少钱一个入手的

网友:
硬盘盒挺简洁,看着还不错

网友:
比较关心价钱

网友:
3.5寸的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挂3.5吋大硬盘的?2.5吋的笔记本硬盘能挂吗?

只要都是SATA接口就可以,用那种2.5转3.5的支架,就更好了。

网友B:
电源不行太普通  拆过。

网友:
某宝上59,一模一样的

网友:
垃圾站捡到个ORICO,给了5块钱,回来一测好的,赌赢了

网友:
做工还行,就看性价比了

网友:
3.5的硬盘适合在家用

网友C:
要是金属外壳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行太普通  拆过。

我也觉得是,盘符消失后,导出数据等长时间工作,尽量配12伏5到10安好的电源,以免突然断电出现坏块。

网友E:
3.5寸硬盘盒携带不方便

网友:
电源电流够吗

楼主:
没用原装的,用的自己的12v2A的,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寸硬盘盒携带不方便

本来也没想携带,要砸人直接带盘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盘符消失后,导出数据等长时间工作,尽量配12伏5到10安好的电源,以免突然断电出现坏块。 ...

你这也太夸张了,一个硬盘用5A还10A。这么多年就没用过2A以上的电源,只要电源不要太差完全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金属外壳就好了

貌似3.5寸硬盘盒还没看到过有金属外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