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xl6006驱动板,驱动个射灯

楼主(2022-09-30):
xl6006可以升压,嘉立创打了个板。焊好成功了。50w的led降功率30几w用,还是热,
驱动板没加散热片,过了一会儿也热。效率93%左右吧。输入接近35w,
算的驱动板电流是0.88a,具体没测,led的驱动电压在30-36v
改了下,做了个铝基板的驱动板,再加上散热片。不知道会不会那么热。
上图骗分

网友A:
你好  这个输入电压15-21V  怎么改输出电压为21V左右

网友B:
这个芯片,用两节锂电7.4V输入,能驱动9串3W的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输入电压15-21V  怎么改输出电压为21V左右

宽电压输入,不用改,xl6006是升压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用两节锂电7.4V输入,能驱动9串3W的灯吗?

没试过,好像可以,官方手册是5-30v输入,但是选型手册上说最好是几倍电压来着忘了,等回去看电脑上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输入电压15-21V  怎么改输出电压为21V左右

我打这块板就是为了用5串锂电电动工具电池的,哈哈哈

楼主:
60V 5A开关电流升压LED恒流驱动XL6006
特点
(1)宽5V至32V的输入电压范围
(2)升压输出高达60V
(3)0.22V FB可调光LED驱动电流
(4)VIN = 24V时,16颗1W/3W LED直接驱动
(5)固定的180KHz开关频率
(6)5A开关电流能力
(7)为94%的效率
(8)优良的线路和负载调节
(9)EN 脚 TTL关断能力
(10)内部优化功率MOSFET
(11)内置软启动功能
(12)内置频率补偿
(13)内置热关断功能
(14)内置电流限制功能
(15)TO263-5L TO220-5L
应用
(1)LED照明
(2)升压恒流驱动器
(3)TFT LED背光
概述
XL6006调节器是固定频率PWM升压(升压)LED恒流驱动器,能够驱动系列1W/3W/5W LED单元出色的线路和负载调节。 稳压器是使用简单,因为它包含内部频率补偿和固定频率振荡器,它需要少数量的外部元件。
XL6006可以直接驱动16个颗1W/3W LED,在VIN = 24V时。 PWM控制电路是能够调整的占空比从0到90%的线性。使能功能,过电流保护功能的内置。内部补偿块是建立在减少外部元件数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这块板就是为了用5串锂电电动工具电池的,哈哈哈

但我想要21V输出  因为我的是7串灯珠   这个我有块是威克斯的但是35V输出  太高了  输出后面加块降压模块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我想要21V输出  因为我的是7串灯珠   这个我有块是威克斯的但是35V输出  太高了  输出后面加块降压模块 ...

看这个设计指南
我当时就是为了升压弄得这个
要不你换个灯珠吧,哈哈实在不会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这个设计指南
我当时就是为了升压弄得这个
要不你换个灯珠吧,哈哈实在不会弄

好的  谢了

网友:
6006 成品  带保护功能 的 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我想要21V输出  因为我的是7串灯珠   这个我有块是威克斯的但是35V输出  太高了  输出后面加块降压模块 ...

这个看行不  可以插电池

网友(2023-03-21):
估计还是热,毕竟3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