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一块铁撸成蚊香底座

楼主(2022-09-30):
螺旋式的蚊香感觉掰开蚊香后总是会断,然后放置也是个问题,最大的不方便就是时间燃久了感觉对人体有害…感觉直插式的比较合适,时间短效果好,总算是不用拿手掰了…就是送的底座不怎么靠谱,找块铁锭…撸它…三个孔粗细都可以用,一个字稳…

网友A:
座子比蚊香贵

网友B:
这下倒不用担心蚊香倒了。

网友C:
这座子,是有另用??这么巧,刚好3个孔??

网友D:
这不是蚊香是檀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座子,是有另用??这么巧,刚好3个孔??

一开始打了两个,后来感觉孔有点大了就又打了个小的…只能给蚊香用了…其他的香不能胡乱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蚊香是檀香吧

天帐蚊香…直版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倒不用担心蚊香倒了。

对啊,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子比蚊香贵

贵倒是没有…就是上床铣平比较废时间…废铁一块弄出来的…

网友:
缺不底盘,不然香灰落下随处都是。

网友:
确定这是蚊香?晚上点三根香是不是感觉怪怪的?

网友:
直接木方条  木块 解决

网友:
居然还有这样的蚊香,我只见过养猪场用的大蚊香一支1米长,这座子我也能做的,材料都现成的

网友:
再配上个盘子接灰烬就完美了。

网友:
这造型,放卧室总感觉怪怪的

网友:
这底座能用到把你送走吧

网友:
把原座子粘到铁块上,二合一就好看多了。

网友:
这底盘有点重了

网友:
找块石头,钻三个洞搞定

网友:
我以为是盘式蚊香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