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没有很方便的剥插板线外护套的剥线钳

楼主(2022-09-30):
经常要把插线板电源线剪断接线,这种插线板电源线的外护套,有没有什么剥线钳能很容易就剥下来?
用水口钳尖嘴钳都能剥,就是速度太慢了。
这种还用不成旋转剥线刀,很容易伤线芯。
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横截面如图所示

网友A:
一直用这种的剥线钳,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这种的剥线钳,很好用。

这种外护套能剥?

网友:
用这个剥线器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外护套能剥?

可以。我经常用来剥插排上的3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经常用来剥插排上的3芯线。

你用的啥牌子的?我看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啥牌子的?我看看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特意又剥了一下拍的照片,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特意又剥了一下拍的照片,很好用

好的,谢了

网友:
网线钳可以

网友:
收破烂的有专用的。剥铜线的。

网友:
小黄刀也挺好用的

网友:
没见到过这种特殊的剥线钳。

网友:
以上的通用性差,1.5-35平方电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偏口开线  再用地线拉开

网友:
工具刀配合水口钳都可以剥三股线的护套。

网友:
电缆剪开口一扯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