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新界HBS-12循环泵(回水器)

楼主(2022-09-30):
    家里的搭配林内热水器使用的新界HBS-12循环泵(与京东的RCD-SG同款)故障,开机常温下显示水温67℃上下,MCU判断水温高,无法启动循环泵。
    小心撬开前面板(在图上可见卡扣位置),可见出水管处有水温传感器,看形状判断为NTC电阻且电阻变值导致感温不准,拔下对应插头测量传感器阻值为2.352K,参考10K B3470 NTC电阻的分度表可知当此值对应温度约67℃,与判断吻合。

    手头没有10K B3470 NTC电阻,用铝箔胶带+导热硅脂将10K B3950 NTC电阻固定在原探头旁边,装机后试机正常(可能显示的水温稍有偏差,但不影响使用)。

附上其他拆机图片。

网友:
恭喜楼主,手到病除,又可以再服役一段时间 了。

网友A:
拔下对应插头测量传感器阻值为2.352K,参考10K B3470 NTC电阻的分度表可知当此值对应温度约67℃,与判断吻合

测量值分度值对得上,是不是温度探头是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值分度值对得上,是不是温度探头是正常呢?

分度值对得上说明NTC的B值对了,显示温度偏高是因为电阻值变小了,在常温下偏离正常的阻值,更换NTC电阻后显示正常说明判断正确。

网友:
还是要尽快换上

网友B:
解决问题思路很清晰!回水器的价格确实虚高,我家装修时也布设了回水管,最终考虑还是也没装回水。

网友C:
学习学习,但是不太安全吧

网友:
这价格也太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问题思路很清晰!回水器的价格确实虚高,我家装修时也布设了回水管,最终考虑还是也没装回水。 ...

确实虚高,成本不到一半,房子150平米,热水器距离主卫管路约30米,不开循环泵大概2分钟出热水,开循环泵大概5秒钟出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但是不太安全吧

水路和电路隔离,还是很安全的,电源插头还带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
回水泵,自家装修的时候也整了一个,不得不说大房子用这个是真的舒服,前提是装修的时候预埋好回水管,然后最好用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一直循环,电费吃不消.....贵也真是贵,便宜的好几百贵的上千。
我那个用了一年后坏了,症状为不通电,当时懒得修,就去问客服,客服给我了个手机号码,打过去问了下,对方说要拆下来寄回检查后才能给报价,如果是电脑板坏的收200,水泵坏的收400....我特么买来才几百块钱...气不过就自己拆开来修了。检查后发现是电源保险丝烧了,这机器设计不合理(我怀疑是故意的),保险丝熔断电流比泵的峰值电流还低一些,那注定是要烧的,找了个合适的换上去就好了...期间拆那个温度探头还拆断了,测了下发现就是10K的ntc,没有一样的用了个空调的温度探头代替,找了个铜鼻子把温度探头固定在出水管上就行了,省了几百块。
拆过才发现,回水泵真没啥高端的,就是个控制器加水泵,我一般用温控模式,水管温度低了就循环,因为我发现时控或混合模式不好用...那么既然只用温控就好办了,随便淘个工业温控器,再买个差不多的水泵就行了,混数码之家的人应该都懂,150-200块搞定,成品完全不值那个价...准备下次装修的时候试验一下。

网友D:
麻烦问下,集中供暖,循环泵如果不起动,水能从泵里走过去吗?我这供暖太差,最冷天十六七度,找过N次,合计装个泵,但也不能一直转,回水热就停,一小时起个二三次就行,不知道停泵时,水还能不能从泵里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集中供暖,循环泵如果不起动,水能从泵里走过去吗?我这供暖太差,最冷天十六七度,找过N次,合 ...

停泵时水流也能通过,只不过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集中供暖,循环泵如果不起动,水能从泵里走过去吗?我这供暖太差,最冷天十六七度,找过N次,合 ...

应该可以设置回水温度,回水温度到了后停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泵时水流也能通过,只不过慢一些。

那就泵和单流阀并联,接在回水管上,这样应该没阻力了。

网友(2023-07-17):
这玩意竟然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下,集中供暖,循环泵如果不起动,水能从泵里走过去吗?我这供暖太差,最冷天十六七度,找过N次,合 ...

你这直接用个农村土暖气的循环泵跟温控器就行了,静音的,实测不启动也不影响水流,

网友:
这个泵不会自己启动是不是坏了,恢复出厂了只有关机再开机启动几分钟就没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