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二师兄出品]旅行箱密码锁拆解

楼主(2022-09-30):
旧的行李箱拆下来的,挺好奇的打开看看,看似简单但琢磨不明白。
事先声明精明者看懂了去干坏事与俺无关啊

设计得非常巧妙,不过俺还是没太搞懂啥个原理。
重组后发现第1个密码轮失效再次打开发现内部卡柱断裂,所以只有后2个密码轮可用鸟

谢谢各位观赏,祝国庆假期愉快!

网友:
穷举法,最合适的。

网友A: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请过来备个案,谢谢配合!

网友B:
三个缺都对准了就释放。不过怎么重置密码的?

网友:
楼主没整明白,我也没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缺都对准了就释放。不过怎么重置密码的?

必须先得正常开锁后,再捏住两边开锁按钮就可以设定密码

网友:
好在不是海关密码箱

网友:
老实交代 是不是藏私房钱的箱子被翠兰拆了?

网友:
还是没看懂,不过全塑料的强度一般!

网友C:
后排围观二师兄在取经的路上嘟嘟囔囔要分行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君子不防小人

巧了,我正想说这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先得正常开锁后,再捏住两边开锁按钮就可以设定密码

应该是开锁后把缺口重新跟当前的数字对应起来吧

网友:
厉害了,零件挺多的!

网友:
差不多是全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排围观二师兄在取经的路上嘟嘟囔囔要分行李

大师兄一被唐丸儿赶走二师兄就闹分家

网友:
这种垃圾锁我仔细研究过,不用穷举,你仔细观察拨码轮里面的缝隙,可以看到那个缺口,然后动动脑很容易就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师兄一被唐丸儿赶走二师兄就闹分家

对对对,然后马上着急分行李

网友:
我记得这类密码箱有个通用公式,拿电筒侧面看着那3个密码轮,把3个轮子上的缺口都对着自己,再全部顺时针转6下还是7下,或者是逆时针吧,忘了。就打开了,可用于几乎所有3轮密码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