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控温烧水壶耦合器

楼主(2022-09-30):
烧开水断断续续通电,放凉了就没问题,连续烧水就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换上这个耦合器有两三年了,仔细看,触点变色了,热了以后这个触点接触不良。打开,把火线和零线调换一下就好了。估计还能继续用两年。记得九十年代以前都是银触点。

网友A:
火线和零线调换有没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和零线调换有没有危险

耦合器的零火交换,对于烧水壶就是一个电阻,安全没问题。

网友B:
火零交换一下接触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零交换一下接触就好了?

变色的触点热了以后就接触不良。火线接触点电流大容易发热。零线一直是凉的。

网友C: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一套全新的,用在苏泊尔或九阳烧水壶上的,但某宝能否买到正常的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换一套全新的,用在苏泊尔或九阳烧水壶上的,但某宝能否买到正常的难说。 ...

这个通用,只要换一对就行。

网友:
这样维修不靠谱,

网友:
我把触点换成纯银触点了,再也不用担心接触不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变色的触点热了以后就接触不良。火线接触点电流大容易发热。零线一直是凉的。 ...

看来你的火线/零线通过的不是一个电流?或者零/火线插接夹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火线/零线通过的不是一个电流?或者零/火线插接夹头接触不良? ...

你搞一下点焊机就知道了,正极点焊笔发热。所谓电流大小只是打个比方。

网友:
热水器不通电故障十有八九是这个接触器的问题。

网友E:
最近才知道,底部开关的电水壶,干烧是能永久跳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才知道,底部开关的电水壶,干烧是能永久跳开的

贴着壶底有保险应该是双金属片,冷了会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着壶底有保险应该是双金属片,冷了会恢复。

上部开关的,会不断循环。
那种底部棍状开关的,虽然烧水断电慢一点,但是空烧一次就会自动跳开,永久断电(下次人工开启才会恢复,冷了不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