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9chgy8s5m做U盘奇怪的问题,有没有大佬来指教一下

楼主(2022-09-30):
话说这俩是很久以前我捡的烂三星固态拆的片子,TLC颗粒又是这么小容量,一开始呢用转接贴贴在2256k上面,开卡成功了,
因为太小,也就没管它,丢一边没理,后来发现,想用那个盘做个系统盘的时候发现不认了,固件掉了。
重新开,又能成功,但是一断电,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
也没在意,心想有空做优盘算了。

最近没事,就吹下来,手边有3268M单帖的板子,

316焊盘,直接贴上去,可以开出来,但是urwtest校验会出错,100多兆,
搜了下论坛,看到这似乎是这块闪存配3268m的通病,用这个板子倒是不会掉盘。
看到下面有朋友说3267ae就没问题,ok手上屯的主控板倒是挺全,3267ae也是有的。
动手拆了,用转贴版又上3267贴了一遍,

重新量产AA+55顺利完成,两片闪存一片20个坏块,一个10几个,不算多,如果不拔插直接跑圈,一圈下来测试OK,
但是一拔插又和SSD一样,掉盘了,重新插的话量产工具已经显示0m了,

不死心,手上还有316焊盘的安国,换上去,量产,时间比较久,不过都通过,重新插拔,隔一晚上,一样可以认盘,跑圈,都OK,就是USB 2.0的速度太特么感人了。

一开始固态和3267上面掉盘的情况,我搜了下论坛,感觉上像是颗粒漏电?漏电的话应该就是这样固件都保留不住,直接掉盘了是吧?
但是如果是真颗粒有问题造成的,应该上安国也会一样的吧?那我的怀疑点就放在转接贴上面了,因为2256k和3267这俩都是通过转换贴以后就会出现断电掉盘的情况的。
这个转接贴说来也很奇怪,我最早的帖子里面用它转了三星颗粒去2258H上面的,到现在这盘还健在,难道某些颗粒会和它这版的搭配出问题?
又在咸鱼上找了所谓的新版的,再试一下,真的太奇怪了。
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转接板会有造成漏电的可能性吗?

补充内容 (2022-10-2 20:33):
问题解决,错怪转接贴了,3267ae 单帖版型,短接SB8以后不掉盘了,问题解决。

补充内容 (2022-10-7 17:12):
再次补充,因为手上还有一个同样的颗粒,新转换贴到了又贴了一个,开卡前直接短接SB8会一直卡pretest,去掉能开卡成功以后再短接就不会掉盘了。

网友A:
3267和3268都可以开这个颗粒,电压用3.3(1.8v能写不能读),去掉SB8跳线。
在3267和3268上,平均写入都在30-3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和3268都可以开这个颗粒,电压用3.3(1.8v能写不能读),去掉SB8跳线。
在3267和3268上,平均写入都在3 ...

谢大佬回复,这两个我的确都开出来了,主要是用了316到152转换贴以后貌似会造成漏电,用3267开了以后插拔立马掉盘,F大觉得有木有可能是转换贴造成的呢?直接贴原生316焊盘的主控板3268和安国貌似一切正常,不掉盘,只是3268上面跑圈验证出红,然后开pretest就是一直卡那儿,4000多秒也没动静。已经又订了新版的转换贴,准备到货以后再试一次3267.

网友B:
可能是转接贴的问题,我以前用k9okgy8s7c四个颗粒上2258h,总是用一段时间掉固件,重新焊接了好多次,后来换上微冷的红色转接贴就ok了,江龙的转接贴上mlc没有问题,上tlc经常不行,但是江龙的转接贴是连续ce,微冷的是断开的ce,真是两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转接贴的问题,我以前用k9okgy8s7c四个颗粒上2258h,总是用一段时间掉固件,重新焊接了好多次,后来 ...

多谢回复,看来找到结症了。我再订几个红色的来试试看,就是爱折腾。哈哈。

网友:
漏电的话 你刚刚量产完,插拔都能识别,放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识别了,应该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大佬回复,这两个我的确都开出来了,主要是用了316到152转换贴以后貌似会造成漏电,用3267开了以后插拔 ...

量产后拔插不认是跳线问题,sb8和sb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拔插不认是跳线问题,sb8和sb10

需要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后拔插不认是跳线问题,sb8和sb10

多谢,果然是SB8的问题,短接以后就不掉了。... 错怪转接贴了。 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2023-01-11):
做U盘不稳定,这个同样会掉盘,还有TLC的颗粒也不如MLC

网友D(2023-03-23):
上58H速度和K9PMGY8S7M一样 猛地一批SATA读 530 写4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58H速度和K9PMGY8S7M一样 猛地一批SATA读 530 写480

型号看错了

网友:
之前试图双贴转接贴上3268m,开完掉盘,单帖就没事,盲猜转接贴可能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