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请教各位如何能真正的把前挡玻璃擦透亮

楼主(2022-09-30):
3年多来都是停息马路边,然后前挡也越来越脏了。前挡油膜也重了,一喷水雨刮一刮就能明显看出不透亮,模糊一片(手机拍可能不太明显,实际车内观看更严重),开一会后风把水吹干了,就看不出那一片模糊了就透亮了。自己正常2个月洗一次车,洗车时也用去污泥擦前挡了,还是老样子,买了好几个品牌的油膜清洗剂,都没用,还试过水壶里加洗洁精,然后那段时间喷出的水都是沫子(可能加多了),就差网上说的用土豆擦了,有人还说对前挡打磨抛光。
到底有啥好法子能把前挡搞透亮呢?

网友:
看过一个节目说用土豆切开,擦玻璃效果很好

网友A:
用清洗油烟机的重油污洗剂试试。抹布蘸一点擦,别整多了滴车漆上。我也是试了很多方法,觉得这效果好,再就是玻璃水,别用带镀膜的。就用普通的。

网友B:
油膜,用个土豆对半切开擦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清洗油烟机的重油污洗剂试试。抹布蘸一点擦,别整多了滴车漆上。我也是试了很多方法,觉得这效果好,再就 ...

玻璃水一直用的这个,超市最普通,最便宜的。
油污清洗剂之前有人说过,但我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膜,用个土豆对半切开擦干净。

真的有效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膜,用个土豆对半切开擦干净。

改天我也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D:
怎么擦都白费,不排除是雨刮器的问题
我用洗车那个泡沫洗完都亮晶晶了,下完雨,还是刮不干净,就是一段一段的,有两条干净的,两条模糊的
所以我怀疑是雨刮器问题,因为我都是用的2块钱还包邮的雨刮,优惠购有一阶段买了好几个,雨刮器胶条老化的比较快,时间长就贴合不严了

网友:
我那个也是类似,换了雨刷好了,感觉是雨刷胶条硬化,和玻璃不贴造成的。
喷了玻璃水后,雨刷胶条偶尔用纸巾捋一下,不然也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改天我也来试试这个方法

有效果了记得说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擦都白费,不排除是雨刮器的问题
我用洗车那个泡沫洗完都亮晶晶了,下完雨,还是刮不干净,就是一段一 ...

雨刮器新的,原厂的,60块钱买的

网友:
有时候是树胶引起的,要不试试除胶剂?

网友:
有油在上面,用酒精,马上干干净净,比什么去污剂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效果了记得说一声

要有好效果了再回这里叨叨

网友:
应该是水渍,用去水渍的研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一直用玻璃水,快8年了,露天停放,树下居多,常年树胶鸟粪。
但是都能用雨刮擦透亮,只是胶条要常换。
你这个看起来是水渍油膜混合到一起了。

网友:
不透亮的地方用热风枪吹热,然后铺两层纸巾倒上盐酸敷30分钟就好了。

网友:
贴过罚单吧?

网友:
一般一壶水 加2-3瓶盖子的洗洁精就行    经常跑高速 会因为前车扬起路面水雾(同时有油污)  粘附到玻璃上面      也可以用洗衣粉直接擦拭

雨刮片要经常清洁

洗衣粉粉末直接擦拭 无效就可能是水垢  如果是水垢可以试试用纸巾粘洁厕液 擦拭

(谨慎尝试 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