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士必得固态硬盘拆机 faspeed K5-120G

楼主(2022-09-30):
同事的办公电脑硬盘挂了,不识别。
拆出来看看是个杂牌。。。

背面

索性拆机看看

全塑料外壳!!!没拆开前我都以为是铝合金外壳

四焊盘就贴了一块
大大的S标

有激光镭刻涂改的痕迹
感觉就是拆机芯片!!

主控也不认识。AS2258

背面更是不忍直视。
做工太差了,线路板也很薄。

网友:
数据火葬场

网友A:
大S 的分级里面选AS的, S8 已经相当低了

网友:
还可以了,用了5年,大S为镁光低端闪存颗粒。士必得这牌子现在网上还有卖的。见过板子装满打磨光的白颗粒,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网友:
和我的固态硬盘一模一样

网友B:
都不敢买这样的牌子的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S 的分级里面选AS的, S8 已经相当低了

都大S了还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不敢买这样的牌子的SSD

主控带32M缓存

网友:
换芯片重新开卡还能用

网友:
大S 中好的是AL S8确实很差了

网友:
现在大品牌的固态硬盘价格也便宜没有必要买这些不稳定的硬件。

网友:
买个一块这个,老是冷开机不认盘,需要断电重新插拔一下才行。

网友C: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买个大牌小容量用用,用到电脑报废。

网友D:
公司怎么能用这种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买个大牌小容量用用,用到电脑报废。

要想长寿命、耐造,还是得淘企业级SSD。不但颗粒好,主控芯片耐恶劣环境(高温、低温)。而且【掉电保护】设计是企业级SSD的标配
  HET-MLC特挑颗粒比普通正片MLC颗粒寿命更长,约一万次P/E寿命,就算一年365天每天全盘擦写5次,也能擦写五年半。而大多数普通PC用户是不会一年365天每天全盘擦写5次的,用十几年时间毛毛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怎么能用这种盘

BAT大厂当然不会用这种盘啦。
  这个社会存在大量的小公司,所谓:小微企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固态硬盘便宜了,买个大牌小容量用用,用到电脑报废。

要想长寿命、耐造,还是得淘企业级SSD。不但颗粒好,主控芯片耐恶劣环境(高温、低温)。而且【掉电保护】设计是企业级SSD的标配
  eMLC特挑颗粒比普通正片MLC颗粒寿命更长,约一万次P/E寿命,就算一年365天每天全盘擦写5次,也能擦写五年半。而大多数普通PC用户是不会一年365天每天全盘擦写5次的,用十几年时间毛毛雨啦。
  而且,像这种慧荣工业级宽温度E级主控芯片肯定比消费级SSD的主控芯片更加耐造。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
固态硬盘市场眼花缭乱,质量难以保证,一般都是在实体店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