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完全拆解东成充电钻开关,里面的小电路板不知道如何拆下来啊!

楼主(2022-09-30):
东成的充电钻开关,接电后MOS三极管发烫,拆开后发现小电路板不知道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A:
达林吨管?一般是MOS管吧?什么型号?应该是PWM控制输出的。

网友:
此开关拆装都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林吨管?一般是MOS管吧?什么型号?应该是PWM控制输出的。

是的!MOS管

网友:
这个有通用件,便宜,我买过换了没问题!

网友:
里面应该还有碳膜可调电阻,好点的是多贴片电阻,多档调速触点。故障后换新的,比换专用无刷驱动便宜。

网友:
确定故障直接换总成 换零件风险很高

网友:
这个东西廷难拆的

网友:
装上后焊接的,拆散后可能就报废了。

网友B:
直接买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总成

电钻28,总成35啊!

网友:
居然还有条蜈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28,总成35啊!

这个电钻设计者是人才了。

网友:
直接换开关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