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了个直流落地扇

楼主(2022-09-30):
南宁这边的天气一年中几乎有9-10个月天气是热的,最近看到论坛里改直流电扇热闹,我也暗暗手痒在立华家下单了几个直流电机!改好后低速档真不是一般舒服又安静!

网友A:
看看效果图啊

网友B:
就3个图?改了个什么鬼

网友:
改得不错以资鼓励

网友C:
这电机轴比原来风扇电机轴要短,装上网罩就会碰扇叶怎么解决呢?

网友D:
电风扇的改造,最重要的是那个轴,一定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效果图啊

改天再上点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3个图?改了个什么鬼

最近网络不好改天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轴比原来风扇电机轴要短,装上网罩就会碰扇叶怎么解决呢?

我的做法是把固定用的那个塑料件拆出来,改用长一点的钉来固定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风扇的改造,最重要的是那个轴,一定要一致!

原装的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风扇的改造,最重要的是那个轴,一定要一致!

有高手解决了这个问题呢,用原来电机的轴,拆轴换轴摇头都解决了

网友:
还应该把改造过程讲的更详细一点。

楼主:
轴不够长其实办法很简单如图,我把固定外铁壳的塑料搞坏直接用长钉固定到电机很稳!控制板很迷你,刚刚好够放到原来风扇的按键开关里面,把一个按钮弄掉,给控制板装个扭头刚刚好!电源12V接头直接把原来220v电源线位置扩大一点够塞下去非常合适!已还好,睡觉微风真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