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沣标读卡器xqd+sd+usb3.0

楼主(2022-09-30):
在电子回收站漂白了四个沣标读卡器xqd+sd+usb3.0。

拆一个看看,应该是超音波,焊接的外壳不能无损拆。

一颗vl817-q7 usb扩展芯片和一颗gl3224读卡器芯片(好像是免晶振方案),应该是有两个USB 3.0直连xqd???

好了,拆完毕

网友:
你这个拆法往后还怎么用呀

网友:
不错,但这种拆法后期使用完蛋了

网友:
拆违建工程队。

网友:
最好是台钳加一字改锥,台钳慢慢加压外壳裂开,配合一字改锥沿缝隙继续掰开。苹果电源太结实没办法只能锯开。

网友:
USB3.0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认识沣标是从买它的锂电池开始的

网友A:
3.0为啥没人用NEC、RTL等大厂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为啥没人用NEC、RTL等大厂的芯片

nec没见过,rtl的有,总之还是成本

网友:
内容挺充实,比牛屎强太多了

网友:
u s b 3.0的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玩意不便宜的就这么裸奔了

网友:
破坏性拆解……莫非是坏的,所以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