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ED液晶显示器 快要挂了!

楼主(2022-09-30):
LED液晶显示器 快要挂了!
屏幕不停闪烁,请大神们支个招吧,谢谢!

网友A:
我家的戴尔,屏幕出现一条横线,问下各位大神还有救没,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连线问题,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要么排线接触不好,要么供电电源滤波问题,电容鼓包或容量变小了,自己仔细查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戴尔,屏幕出现一条横线,问下各位大神还有救没,不是显卡问题,也不是连线问题,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

横线基本没救了,面板上热压排线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横线基本没救了,面板上热压排线问题的可能大。

谢谢,搜了一下,好像都这么说,

网友:
买个大牌子的

网友C:
屏幕不停闪烁,可能是背光闪烁吧。

网友:
背光快挂了而已

网友:
闪烁可能是电路板有问题了。

网友:
背光问题能解决的,屏幕没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不停闪烁,可能是背光闪烁吧。

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网友:
换电源电容试试

网友:
就二三块板子,不行就换板,现在新的也不贵,时间长了可以考虑换新了。

楼主:
这个咋修啊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灯管,这修起来就麻烦一点了,镇流器那里换几个电容试试,如果是灯管老化就,,,除非能找到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灯管,这修起来就麻烦一点了,镇流器那里换几个电容试试,如果是灯管老化就,,,除非能找到灯管 ...

谢谢回复,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我的戴尔也是,深色背景下有很多横波纹一直波动,手机录像还看不清楚,打游戏或者看视频时候波动的最明显,一直想拆开没时间,怀疑电容滤波问题

网友:
是背光问题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