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显示电压、电流、总电量的电表到货了,这次真快没了还几个了。

楼主(2022-09-30):
显示电压、电流、总电量的电表到货了,这次真快没了还几个了。

显示电压、电流、总电量的电表到货了,之前没买到的兄弟抓紧了快没了。

可以这里兑换、可以走淘宝、也可以走微信,也可以PY换东西之类的。

价格24.9元一个包邮,两个44.9元包邮。
拍旋钮,备注一下发电表,不备注的真发旋钮。忘了备注直接跟老板说一下让客服备注上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305249120.6.4bbb1e2cWTs1yj&id=531927114402

节省论坛资源
以下链接
显示电压、电流、总电量的电表到货了,这次只发电表,没有外壳赠品了。 - 积分商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千万别按打开盖之后的左边这个按键

可以这里兑换、可以走淘宝、也可以走微信,也可以PY换东西之类的。

价格24.9元一个包邮,两个44.9元包邮。
拍旋钮,备注一下发电表,不备注的真发旋钮。忘了备注直接跟老板说一下让客服备注上即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5305249120.6.4bbb1e2cWTs1yj&id=531927114402

网友:
抢到一个了

网友:
已经购买了,正在研究如何显示功率。

网友:
昨天拍的已经收到
问一下 GND接地点是这里吧?

网友A:
我去 显示屏都是歪的 难怪从外面看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显示屏都是歪的 难怪从外面看怪怪的

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触摸IC,
有一些朋友收到的是带触摸IC的。
如果是带触摸IC,直接在K1接一小段感应线就可以隔着外壳触摸了。

如果不可以,则可以执行plan 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板子背面有没有触摸IC,
有一些朋友收到的是带触摸IC的。
如果是带触摸IC,直接在K1接一小段感应线就 ...

没有触摸IC GND接地是不是我画的那里?

网友:
算了 买个触控IC吧!

网友A:
唉 这是什么鬼运气啊!!!仔细看触控IC原先竟然有!不知道为什么被暴力拆掉 焊盘都掉了!

网友:
唉 看来以后不能再折腾这玩意儿了!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这是什么鬼运气啊!!!仔细看触控IC原先竟然有!不知道为什么被暴力拆掉 焊盘都掉了!

个人觉得是人为扣掉的。。增加产品阶梯。

网友:
这里兑换不用在备注发电表了吧

网友:
改造完成 精度不错

网友B:
我自己加了触摸芯片,可以触摸,但精度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加了触摸芯片,可以触摸,但精度不行啊

标号为c16的电容掉了,加一个1--50pf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2023-01-02):
价格24.9元一个包邮,两个44.9元包邮